[SMI] SMI慧荣开卡时一些被忽略的小参数选型说明参考

楼主(2025-09-24):
SMI开卡时一些被忽略的小参数选型说明 也是用其他品牌主控有同样小参数说明参考

很多人开卡硬盘直接选择默认其实根据情况做选择调整才更佳~
设定小参数为下图绿色部分 大多其他品牌也有名称一样的小参数
同时也请教各位数码之家的大佬 购买二手杂牌 SATA 120 240 480 这类硬盘 一般到货后如何有些测试硬盘颗粒真实状况 感觉用 SSD INFO 和HD tune 信息因为很多被商家重新整备开卡了意义不是太大,希望各位大佬回帖受教传授心得使用的什么工具和什么测试方法来判断硬盘的真实状况~

1. 关闭写入快取(Disable Write Cache)
核心作用:禁用 SSD 的缓存层(通常是 DRAM 缓存或 SLC 模拟缓存)对写入数据的临时存储功能。
原理:默认情况下,SSD 会先将数据写入速度更快的缓存,再后台同步到 NAND 闪存,以提升写入性能。关闭后,数据会直接写入 NAND,跳过缓存。
影响:
优点:避免突然断电时缓存中未同步的数据丢失(适合对数据安全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如工业控制)。
缺点:写入性能明显下降(尤其是小文件随机写入)。

2. 关闭 HIPM(Disable Host Initiated Power Management)
HIPM 全称:主机发起的电源管理(AHCI 规范定义)。
核心作用:禁止主机(如电脑主板)主动控制 SSD 的电源状态(如从活跃态切换到休眠态)。
影响:
关闭后,SSD 不会被主机强制进入低功耗模式,可保持持续活跃状态,减少因频繁切换电源状态导致的延迟(如游戏、服务器场景)。
代价:功耗升高(尤其闲置时)。

3. Dis APM(Disable Advanced Power Management,禁用高级电源管理)
APM 作用:通过调节 SSD 的运行频率、读写速度等参数,平衡性能与功耗(如闲置时降低芯片频率)。
禁用后影响:
SSD 始终以最高性能模式运行,避免因功耗控制导致的性能波动(如连续高负载场景:视频渲染)。
缺点:功耗和发热增加,续航缩短(对移动设备不友好)。

4. 支援 Trim(Enable Trim)
Trim 作用:SSD 的核心优化功能,用于标记 “已删除但未实际擦除” 的区块,让主控在空闲时提前擦除这些区块,避免写入时的 “擦除延迟”。
影响:
开启后:长期使用中可维持 SSD 的写入速度,减少性能衰减(必开功能,尤其消费级 SSD)。
关闭后:随着使用时间增加,写入速度会明显变慢(仅在特殊场景关闭,如需要数据恢复的环境)。

5. 关闭 DIPM(Disable Device Initiated Power Management)
DIPM 全称:设备主动发起的电源管理(AHCI 规范定义)。
核心作用:禁止 SSD 自主判断并进入低功耗状态(如闲置一段时间后自动休眠)。
影响:
关闭后,SSD 不会主动休眠,适合需要 “即时响应” 的场景(如数据库服务器),避免唤醒延迟。
代价:闲置时功耗较高。

6. Enable Dev Self Test(启用设备自检)
核心作用:允许 SSD 执行内置的自检程序(如通过 ATA 指令集的 SMART 自检),检测闪存颗粒、主控、缓存等硬件的健康状态。
功能细节:
支持短自检(快速检测关键组件)和长自检(全面扫描坏块、读写稳定性)。
开卡时启用可提前发现硬件隐患,量产时可自动标记异常设备。

7. 支援安全性(Enable Security Features)
核心作用:开启 SSD 的硬件级安全功能,通常包括:
ATA 安全擦除(通过密码强制擦除所有数据,无法恢复)。
硬件加密(如 AES-256 加密,防止物理拆盘后的数据泄露)。
锁定功能(通过密码限制 SSD 访问)。
适用场景:企业级 SSD、需要数据保密的设备(如金融、医疗领域)。

8. 支援 Device Sleep(Enable Device Sleep)
核心作用:允许 SSD 在长期闲置时进入深度休眠模式(比普通低功耗模式更省电),仅保留唤醒电路活跃。
影响:
优点:显著降低待机功耗(适合笔记本、移动设备)。
缺点:从休眠唤醒需要一定时间(约几百毫秒),可能增加首次读写延迟。

总结:设置选择的核心原则
场景        推荐配置方向
消费级日常使用        开启 Trim、Device Sleep;关闭 HIPM/DIPM(按需)
工业 / 服务器场景        关闭写入缓存、HIPM/DIPM、APM;启用自检和安全性
移动设备(笔记本)        开启 Device Sleep、APM;保留 Trim
数据恢复 / 特殊测试        关闭 Trim、写入缓存;禁用安全性功能
这些设置的核心是平衡 “性能、功耗、安全性、稳定性”,需根据设备的实际用途调整,避免盲目开启或关闭。

网友:
不错经验之谈。

网友A:
麻烦楼主讲一下红色框里面的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
很好,介绍的很详细。  sata最好是看芯片买,59h配tlc,58h配mlc tlc,要么2246配mlc

网友:
好好好 涨知识了

网友:
感谢分享,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楼主讲一下红色框里面的参数如何设置!

这个里面最重要就是FLASH 频率 ,频率高性能好 但有时候颗粒太差会开卡失败,我一般在160 如果还是开不出来就继续降 那种快彻底坏的就设置最低100 主控CPU频率一般400-450 如果500的搞个导热垫 垫起来尤其金属外壳的很有帮助 前提你的颗粒也是那种比较好的可以200开卡成功颗粒 不然也是木桶短板~ 其他基本默认 研究下貌似都是不太重要的小参数

网友:
不错经验之谈。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很实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