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I慧荣开卡时跑RDT 一些被忽略的小参数选型说明参考

楼主(2025-09-24):
SMI开卡时跑RDT一些被忽略的小参数选型说明 也是用其他品牌主控有同样小参数说明参考

很多人开卡跑RDT硬盘直接选择默认其实根据情况做选择调整才更佳~
设定小参数为下图 大多其他品牌也有名称一样的小参数
同时也请教各位数码之家的大佬 普通开卡时下面3个选型一般根据硬盘状况如何来选,希望各位大佬回帖受教传授心得~

0. Reference Original Bad (参考原始坏块)
1. Don’t Reference Original Bad (不要参考原始坏块)
2. reference run time bad (参考运行时错误)

1. Delay 30 minutes to read check(延迟 30 分钟后执行读取检查)
核心作用:模拟 “数据保留测试”(Data Retention Test),验证闪存颗粒在静置一段时间后的数据稳定性。
原理:闪存颗粒存储数据时,电荷可能随时间泄漏(尤其是劣质颗粒),导致数据丢失。该选项会在 “写入测试数据” 后等待 30 分钟,再执行读取检查,以此筛选出 “短期数据保留能力差” 的颗粒(如静置后数据出错的块会被标记为不良块)。
应用场景:常用于对数据可靠性要求高的场景(如企业级 SSD),确保颗粒在断电静置后仍能保留数据。

2. Pre-check good block quantity(预检查好块数量)
核心作用:在正式 RDT 测试前,先快速统计闪存的 “初始好块数量”,作为筛选颗粒的第一道门槛。
原理:闪存出厂时存在一定比例的坏块(允许范围内),但如果初始好块数量低于设定阈值(如低于总容量的 90%),说明颗粒体质较差,无需进行后续耗时的读写测试,直接判定为不合格。
作用:提高测试效率,避免对明显劣质的颗粒浪费测试时间。

3. Erase soon after read check(读取检查后立即执行擦除)
核心作用:清理测试数据,为后续流程(如二次测试、量产初始化)准备 “干净” 的闪存空间。
原理:RDT 测试会向闪存写入特定测试数据(如全 0、全 1、随机数),读取检查完成后,这些数据会残留于闪存中。立即擦除可清除残留数据,避免影响后续操作(如坏块标记、固件写入),同时验证闪存的擦除功能是否正常(擦除失败的块会被标记为不良)。
注意:若关闭此选项,残留的测试数据可能导致后续量产时 “块状态识别错误”(如误判为已使用块)。

总结
这三个选项共同服务于 RDT 的核心目标 ——筛选稳定可靠的闪存颗粒:
延迟读取检查确保 “数据保留能力”;
预检查好块数量快速淘汰劣质颗粒;
读取后立即擦除保证测试流程的连贯性和准确性。
在实际设置中,需根据颗粒类型(如 TLC/QLC)、产品定位(消费级 / 工业级)调整:例如工业级设备需启用延迟读取检查,而消费级设备可适当简化流程以提高量产效率。

网友A:
意思是这三项都打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这三项都打勾?

很多人默认 都不打 我一般打钩2,3两个

网友:
意思是这三项都打勾?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很实用。

网友:
感谢分享,太实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