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京东0.9元到手的LED电子表并晒密码锁、行车记录仪等

楼主(2025-09-24):
京东有红包没啥可买,这个LED电子表不到1元,买个玩玩吧。一直到货的还有单车密码锁和商城换购的行车记录仪,也一并晒晒。

先拆电子表,反着发照片,因为拆完才拍。正反两面各一张。

集成度非常高,一块主板解决全部问题

底壳一体的

有一定的防水性

LED遮光板

一个小弹片做轻触开关

主板上的LED,7段式

背面牛屎,除了电池、晶振、LED什么都没有,全集成

两块LR1130电池串联,3V供电

表蒙

电池背板遮光板框架把主板夹在中间,卡扣固定

装在底壳里

装上表蒙

装表带

为了省电设计成按下按钮显示3秒自动关屏。

楼下晒单车密码锁和行车记录仪

楼主:
密码锁到手不到5元

看着质量还不错

宣传页上说11MM,虚假宣传呀

锁芯4MM左右

锁头25MM左右

带了锁架

有锁架还是比较方便的

修改密码使用说明

一定要严格按说明来,不然乱了锁就废了

下边是论坛商城家元换购的记录仪,这几个图画都代表什么呢,不太懂呀
@mggimg 请过来讲解一下吧。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说老实话,这个用红包买的LED电子表没LUAN用,不如海鲜市场上3-5元一个的蓝牙华强北表头,至少可充电、换表盘,戴手上的手感都强得多。
其它的密码锁与行车记录仪倒是实用得多

网友:
这电子表集成度够高的

网友:
这表我见过比你这个还省的那种小的,正面数码管的led直接裸的,没有封装,而且那个表虽然用2
节1.5v电池串联供电,但是实际供电是2.4v左右,用可调电源3v供电会所有段都亮,超压了,用电池正常是因为电池输出电流不够被拉低了,好多人拆开用可调电源供电,都以为拆坏了

网友:
也买过这个手表

网友:
这手表给孩子都会被嫌弃

网友:
以前led是裸奔的

网友:
额,这么便宜

网友:
心跳永远八十九!

网友:
试着插张TF卡试下,好像有录像,有拍照,还有查看卡里已经录的

网友:
密码锁与行车记录仪实用

网友:
led的手表不费电么?

网友:
感觉这9毛浪费了,不过玩嘛总要交点费的

网友:
我也买了手表,拆的话是先拆表蒙对吧

网友:
当表用还是很好的

网友:
这手表亮度很高啊,挺好看的,就是不知道电池能用多久。平时都是常亮吗?还是需要看时间的时候再按一下亮起

网友:
现在京东开始学拼夕夕和淘宝了,乱七八糟的

网友:
楼主的手表我也有一个,好像也是惊喜商城1元购买的,现在没有电,想换电池玩玩,不知道怎么拆开??

楼主,手表是从表的壳上面撬开表蒙,再扭固定螺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