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这玩意?电动车铅酸电池均衡板

楼主(2025-09-24):
网上闲逛,突然发现有卖电动车铅酸电池均衡板的,价格从十来块到一百多,这个到底是真有用还是智商税?
第一张图价格是十几块钱,第二三图是百十块钱的,有没有做电池方面的大神评论一下

网友:
铅酸电池均衡器早就有了,板是后来有的。铅酸电池均衡器对一致性差的电池组的确有效。我曾经发过一个贴子,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6573-1-1.html

网友:
我上个月买了,类似图2、3的主动均衡板,还没安装上,天凉快了再弄。

网友:
我个人觉得电动车铅酸电池没必要做均衡,我刚换了一组72V 20A电池,替换下来的2年半72V 21.8A天能,交给师傅的时候我还刻意测了下内阻,电压,内阻差和压差都很小,除了容量不行了,其他都跟我新买到手没啥区别。
铅酸电池只要不是电压高的离谱的那种过充,一般不怕轻微过充的,用原装或大品牌充电才是关键,绿灯的时候其实只有90%,至少还要再插半小时以上才是真充满,这涓流的时候,其实就在被动的做均衡了,电压低的会逐渐接近电压高的电池,还有个技巧秒判定有没有到100%,绿灯以后插板AC插头,如果变红,那一定还没满100%,如果变红几秒马上变绿,才是真的满了。

网友:
我猜  你这两个 一个是被动均衡 耗掉高电压的电     一个是主动均衡  平衡电压     铅酸用其实还是有用   防止其中一个电压充不满  充电器不转灯的问题   不过意义也很有限

网友:
主动均衡最好但价格太高

网友:
有点用,但相对于锂电池来说,没有那么矫情

网友:
我是买几个12v的铅酸电池充电器,每个充电器单独对应一个12v的电瓶进行充电,简单又方便可靠。
友情提醒一句:选购2v电瓶充电器时,注意区分和选择是三段式充电模式的。并且,设定的恒流值对应你在用的电瓶安时值。

网友:
我之前买的是50元的均衡板48V的,原理就是单节电池超过13.8V的时候将充电电流转移到大功率电阻上消耗掉,这样最早充满的电池就用非常小的电流充电,其他未充满的电池继续大电流充电,实际效果不知道怎么样,反正用可调电源试过,12V电压高了的话确实是会分流

网友:
相对于锂电池均衡,作用有限

网友:
这个没什么效果,原来装过一个,五十多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