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x79双路主板不识别显卡,延长线可以识别问题

楼主:
如题,一块科脑的x79双路主板,两个X16显卡槽,第一卡槽不识别泰坦X(不是泰坦XP),别的显卡(gtx1080,泰坦XP,gtx980ti)就可以识别,并且是X16状态;第二卡槽泰坦X只能工作在X1-X8的状态,别的显卡正常X16。
泰坦X在别的几块非同型号主板(r4e,x99,z170)正常使用,且是X16,太TM奇怪了!
但是!但是!如果卡槽用了X16或者X1(目前只有这个延长线)的显卡延长线,两个卡槽居然神奇的都可以正常使用了,x16延长线下都是X16状态,x1延长线卡槽1也可以在X1下使用,直接插主板的卡槽就又不行。见了鬼了。
大神们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因为延长线延长了信号距离,减小了什么干扰吗?

楼主:
讯维都没人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都曾经有 980 1080 的人,也不差钱换个 4060 4070 ,还省很多电

网友:
我猜是电路设计问题存在干扰导致的...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