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POE交换机主板上这个8脚芯片是啥?

楼主:
杂牌16+2+2 POE交换机,自带电源,1-8口突然全坏了,无供电,不能交换,拆开发现是单片机方案,正常情况下, 通电水晶头就输出51V电压,1-8口无电压,检查发现有16组供电还是什么的,每组一个G1三极管,一个打磨过的8脚芯片,一个1210的R750电阻,若干电阻。
发现第二组的G1全短路,8脚芯片8个引脚全短路,R750断开了断路。
就是不晓得那个打磨过的8脚芯片是啥?搜什么关键字呢?谢谢。

网友A:
应该就是场效应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场效应管,,

我也觉得是mos管,看着好多脚都是并一起的

网友C:
就是 MOS管   左边4个脚一起是一个脚相当于to23的2脚   右边上面1脚是信号 相当于to23的1脚 下面3脚是另外一个脚相当于to23的3脚    先短路右边上面下面 然后表笔测  如果三个脚都正反直通就是击穿了  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