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量产后数据彻底无法恢复吗

楼主(2025-09-25):
格式化之后文件可以被恢复,那如果U盘采用量产的方式,量产之前的文件可以被恢复吗?
量产的方式能不能彻底删除文件?从而做到无法恢复U盘里的文件。

网友:
好像有的主控是可以恢复的

网友:
量产 有不同的写入模式

u盘 体积 比较小,一把榔头就够了

网友:
如果是低格类型的量产,应该是不能恢复了

网友A:
低级格式化就无法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级格式化就无法恢复

Erase All Block + 55 AA 模式量产

网友:
不试试咋知道

网友:
应该不可以了,量产是不是就相当于格式化了。

网友:
敏感数据直接填充0 1就行了,或者用U盘容量检测工具也一样,都覆盖了就恢复不了之前的数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Erase All Block + 55 AA 模式量产

不用想了,恢复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想了,恢复不了。

那太好了,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网友:
闪存删除就无法恢复数据吧?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网友:
看量产用的时间长短,有的正常写完一遍需要10分钟的话,量产分分钟完事儿那种,有可能被恢复,要是那种量产一次半个小时以上,那是全部写入再读取剔除坏块的方式,应该恢复不了

网友C:
怎么感觉在干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感觉在干坏事

怕数据被恢复那不是很正常?

网友:
有的主控好像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Erase All Block + 55 AA 模式量产

这个是慧荣正片工具的高格吧,我觉得恢复的几率不大,如果真想数据恢复不了的话,写满数据再删除,这样操作几遍,或者扔超高温环境里几个小时,天王老子来了也恢复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慧荣正片工具的高格吧,我觉得恢复的几率不大,如果真想数据恢复不了的话,写满数据再删除,这样操 ...

扔进高温里会增加坏块,怕容易老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