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强度使用一年,亿纬INR21700/50E漏电

楼主(2025-09-25):
这个充电宝比较特殊,一直处于充电和小电流放电场景,这样高强度使用了一年,最近充电最后一格始终闪烁充不满,拆开看看,用的是亿纬50E电芯,两串结构,一节电芯4.12V,另一节3.95V,压差接近0.2V。这或许是冲不满的原因吧!

网友:
这电池感觉和松下的灰色的18650很像,如果是亿纬的,可以大电流放电,货真价实,估计价格也高。

网友:
自放电差异大,电芯垃圾。

网友:
电芯老化,内阻差异变大。用单独充电电路把两节电池分别充满再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就得换电芯了。

网友:
廉价并且用不久的电池才是好电池

网友A:
一直在充电和小电流放电,这是个什么用途?一直充着对电池是最不好的。

网友B:
亿纬的电池  和  那些知名品牌比   还是差点意思   虽然只是两节电芯    竟然这么大差压    换掉吧  肯定是不行了

网友:
测一下电池内阻看看是多少?

网友:
6楼合理怀疑

网友:
有个以前买的罗马仕七千喵还是啥的充电宝,1万毫安的,最近也是最后一格充不满,最后一格一直闪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电池~用了5年了,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亿纬的电池  和  那些知名品牌比   还是差点意思   虽然只是两节电芯    竟然这么大差压    换掉吧  肯定是 ...

确实,在这之前买的小米充电宝据说用的三星50e,目前还正常

网友:
自放电差大

网友:
国产的便宜货都是辣鸡

网友:
这个电池我现在还用着,好几年了,感觉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充电和小电流放电,这是个什么用途?一直充着对电池是最不好的。

莫非是当UPS,给摄像头用

网友:
边充边放电?无论什么品牌,都容易坏。
既然拆了,就换新电池吧。

网友:
这就是从不满的原因,垃圾电池需要换并联结构的电路

网友:
有保护板吗,没有需要加保护板

手动均衡一下,继续使用

网友:
不带均衡,确实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