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夹子电风扇突然就罢工了,不知道啥原因

楼主(2025-09-25):
这个电风扇应该用了好几年了,有一天半夜里突然就停住了。拆开了一看里面竟然没有电容,不知道什么东西坏了,也没有保险丝,有可能是电机坏了吧,其他的也不知道啥原因了

网友:
烧成这样了

网友:
扔了换一个

网友:
里面应该是罩极电机,量一下线圈有没有烧,烧的话没必要修了,换吧

网友:
换个直流电机吧

网友:
一般这类风扇使用永磁交流电机,并且电机损坏率比移相电机小,主要还是看连接线,特别留意使用铝漆包线的线头连接处.

网友:
烧了就没有多大维修价值了

网友:
中联的风扇,家里同款,但我已经用了9年,依然正常。

网友:
一般是线圈烧了

网友:
都是铝线,要不就是轴套缺油卡死了

网友:
一看就是中国制造,设计寿命满足保修期

网友:
还是换一个吧,不然修好也是光转圈没有风的

网友:
罩极电机,一般不会坏,出问题99%就是线圈开路,基本没有修复必要

网友:
没有电容是因为这类小风扇用的是罩极式电动机,不需要电容就能正常工作,简单可靠,效率低一些。不转的原因:1)低价风扇用的是铝线甚至铜包铝线,线圈容易烂断。测量一下,如果断了,就重新买一个。2)与线圈串联的温度保险丝断了。剥开包扎看一下。如果断了换一个。3)磨损过度,卡阻严重。这种情况只有换新了,修理不合算。

网友A:
利用现在的外壳,换1 个直流电机,还可以继续发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现在的外壳,换1 个直流电机,还可以继续发光

那还得换电源。不如重新换一个新的了。

网友:
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是罩极电机吧

网友:
有精力就修一下

网友:
如果开关没事,那就是线包烧了。。

这种罩极电机狠简单的,就是三个线头,公共端是零线,选择接高转和低转两档。

致命缺点就是抱轴,轴座里是轴套,缺油就会抱轴,开始是轻微的转速低发热,最终抱死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