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航嘉HK280-22GP改可调失败了

楼主(2025-09-25):
航嘉HK280-22GP改可调失败了,刚开始改换了电容和拆了几个电阻,接了电位器,电压能到23伏,后面断开1到地的电阻,拆除一个稳压二极管后,电压只能到17伏,调压过程还出现啸叫

网友:
佩服,真能够折腾

网友:
改可调 能做到不炸管 就已经是烧高香了!需要很高的技术!!!

网友:
我还从未试过,改可调肯定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网友:
不炸管就不错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母,给爱折腾的人点赞

网友:
我最近刚改好一个,这个电源很早之前开始动手,估计有一年了,拆了部分元件后因为搞不懂扔那了,最近偶然看了几个教程又想搞了,才又找出来,按教程接好后能调压,但是输出才十几伏,电压表接到辅助电源的5V上,电压调低了以后电压表不亮了,这才发现辅助电源输出电压不对,因为之前是完好的,拆元件也没动辅助电源那部分,所以根本没考虑辅助电源的问题,费了半天劲才发现是辅助电源那里的431坏掉了,换了一个后正常了,但是电压只能调到25V多点,本想放弃,抱着搞不好就拉到的心态把变压器也改了,现在能调到接近50V了,调流也可以用,不过不太会用调流,也不知什么地方能用到,所以基本没用,只用调压

网友:
折腾有折腾的乐趣。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母

网友:
找教程继续折腾更有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