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K808/RT-MWK02迷你无线小键盘拆解

楼主:
看着好玩,PDD上买的,50多,功能挺全的

迷你无线键盘
型号:K808,美国型号:TR-MWK02
黑色,RF2.4G+蓝牙5.0,红色激光,触控板
重量98g,尺寸151x59x12.5mm
内置锂电池:503040,600mAh/3.7V,2025年7月18日生产。
睡眠电流6uA,工作电流50mA,背光很费电(22个3色LED)。

Type-c充电:5.1V/0.26A

触摸板:
选择:1指单击
确认:1指双机
右键:2指单击
滚动条:右侧上下滑动

网友:
这种中间凸起的造型,会不会不太好按?我看笔记本键盘都是中间凹下的。

网友:
看电池那里对应的后盖,应该可以换大些的电池。

网友:
集成度高多了,我有款样式差不多的,里面还有单独的蓝牙模块

网友:
外出应急不错,常用不合适

网友:
太小了,也不方便使用

网友:
用料比导电胶触点好,有锅仔片。

网友:
使用的场景不多啊,打字还是习惯大键盘,小键盘感觉打五笔的话不知道怎么打

网友:
这种小巧实用,不占地方,试问,你笔记本电脑上的键盘,都比这个大,是没有必要买这个小键盘的;除非,拿来欣赏的,但是外观也不好看。

网友:
感觉还是传统的导电薄膜键盘手感会好一点点

网友:
这种按键的手感似乎不怎么好吧?

网友:
带着外出维修电脑方便。

网友:
周立波说,姚明用牙签来按。

网友:
我也去看了一下,便宜的也69元多喽!

网友:
一看到锅仔片,这键盘就不咋地

网友:
用惯台式机键盘的我表示用这个打字会很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