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车载充气泵:JUTON 250PSI

楼主(2025-09-25):
车载充气泵,能工作,无气输出

警告:
1.不能过度充气,否则将导致物品损坏或者人员伤亡。
2.本产品不可暴露在雨水之中,请存放在室内。
3.使用充气泵时,人员不可离开。
4.爆裂风险,请不要在250PSI以上的压力下使用本产品。

DC12v,功率95W,气候类型N。

3颗螺丝固定气缸

活塞皮碗,金属齿轮与塑料齿轮好像都没有油了

黄油有点干了

气缸

进气单向开关

楼主:
故障还没有排除,现在黄油没有找到,准备用汽油清洗下,再加点黄油看看,下午去找下黄油

网友A:
玩具级别的打气泵,关键时刻容易掉链子,还不如30包邮的打气筒

网友B:
尼龙齿轮用久了会崩

网友C:
太小了,可靠性差,关键时候掉链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故障还没有排除,现在黄油没有找到,准备用汽油清洗下,再加点黄油看看,下午去找下黄油 ...

洗完胶圈可能废了

网友:
550电机的充气泵打个自行车胎还能胜任,打汽车胎估计要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网友:
补一下气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具级别的打气泵,关键时刻容易掉链子,还不如30包邮的打气筒

打气筒补充下气也不错,车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尼龙齿轮用久了会崩

崩了再丢

网友: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下次也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小了,可靠性差,关键时候掉链子

车载的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洗完胶圈可能废了

还没有洗,没有这么夸张吧

网友:
能转没气,1)检查有无空转现象。例如,齿轮打滑、轴销断裂等;2)进、排气是否旁通了。例如,单向阀是否卡住了、活塞间隙是否太大了等。
既然想修,清洗一下重新加润滑脂是必要的。但可能相应的O型圈也应该换掉。廉价的东西不会用高质量的O型圈的。
总的来说,这类泵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电动机带动往复气泵工作。电路方面加一个压力开关,以策安全。好一点的产品有一块电路板,压力可以设置。另外电源适应范围也可能宽一些。

网友:
是不是皮阀破了漏气了

网友:
气缸太小了,打一下,也就很少的一点点气。现在有那种大气缸双缸的,专门給汽车打气的,就是有点贵,某宝上有卖,全金属的。

网友:
缸盖还带小散热,这可以

网友:
这种打气泵一般都是买车送的多,做不到多好的,也就在能用这个标准上.

网友:
给电动车充气速度怎么样?

网友:
构造还算不错,后期的都是塑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