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安装这种智能门锁,难度大么?

楼主(2025-09-25):
想搞个智能门锁玩玩
各位拆过门锁么,把门锁拆了,换个智能的门锁上去,难度大不大

网友:
新式的门,你问卖家能找到和你原锁体相同的就能直接替换。如果是旧式的门,没有相同的锁体,那就要发挥你的DIY精神了

网友:
锁装入门内部的结构要一样才行

网友:
如果门的尺寸合适,装起来难度不大的,,

反之就要上电钻,切割机,那就太麻烦

网友:
要是类似的已开槽锁体就简单得很

网友:
主要就是看锁体对不对了,这几年的门基本上没问题,10多20年前的门,就要认真比较尺寸了。
买之前买个退货险,跟卖家说好,装不上就退货,就OK了。
我家20年前的门,改了一小下也装上了。

网友:
商家包安装的呀

网友:
还没到那个等级,现在最多1千。

网友A:
之前换了个指纹锁,我自己安装的,打孔打了一天时间。那个时候i图便宜,买的一个号称进口的小众品牌,但质量还是不错的。可以挂天地钩
后来为了跟家里灯联动。换了小米的,包安装,有工具很快。但不接天地钩了。
后来查了下,可能电机带不动,啥的。反正现在小米的锁很轻。因为不接天地钩了。

网友:
拆了你的门锁,照着买

网友:
要有各种工具,难度不大

网友:
如果锁体合适,不需要改门的话就是拧螺丝的问题

网友:
一般包安装吧

网友:
因人而异 我认为好安

网友:
这种锁安装基本都要动切割机,我是觉得很麻烦的。

网友:
电钻就行,难道不太,实在不行,找开锁师傅也能帮你安,要是认识收费也不会太高,另外最好有角磨机,可能门框要割几刀

网友:
有工具难度就不大

网友B:
按现有门的开孔买吧,要不非常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现有门的开孔买吧,要不非常麻烦。

开孔买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换了个指纹锁,我自己安装的,打孔打了一天时间。那个时候i图便宜,买的一个号称进口的小众品牌,但质 ...

你用的小米智能门锁是哪个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