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十支电笔,重组到满意为止

楼主(2025-09-27):
去年对比过七支电笔

今年搞到新款集成电阻LED指示灯

再刷红包搜罗新电笔来比较

内部用料最好的是右1安信60401(工具套装里的)

有独立晶圆电阻

但注塑件是传统构型,刀杆韧性也不够,
扭矩很小

拧个接线端子螺丝就搞得头劈杆裂

我不喜欢电笔内装电池,这支也换成LED,
再把笔头磨尖,以后只用来测电

综合而言,左12这种螺丝刀造型的电笔最合用双灯电笔内部空间合适,
公模价格一两块,透明内芯和灰色软胶双料注塑
足够坚固,也足够大
总长165/柄长85/柄径19-25/杆长80/杆径3.6/外露金属长22.5mm

拆掉电路板和电池,换成新式LED指示灯,
把弹簧拉长一点正好,

十字一字除了刀头的其他零件完全一样,
用锯在十字螺丝铝尾上开槽识别

以后可以再染色区分

以前的电笔都是螺纹尾盖,
现在很多新电笔用压接尾盖不可拆设计

两只长的大力撬开装回去都有压痕

两只短的看上去是金属盖周向压紧
(类似口服液瓶盖),撬开很难复原,就不拆了

楼主:
从左到右:
公模十字、一字
福冈灰
大力士深蓝
上匠浅蓝
梁工蓝黄
南威红
奥能透明
安信透青
能拆开的都换成新式LED了
以后如果买到安信的晶圆电阻,可以再串接到这些电笔里
弹簧长度都在13mm左右,空间足够加塞3*9的晶圆电阻

楼主:
用led从这些电笔里置换出来的氖泡组件

网友A:
试电笔加电池,还得先保证电池有电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电笔加电池,还得先保证电池有电才行。

你的这个观点太重要了。想想看,要是电池没电了,自己还不知道,测了电路以为没电,贸然下手施工,挂掉就惨了。所以,把原来的氖泡组件都改成led显示,完全是冒傻气行为。

网友C:
电笔我还是喜欢用这种不用电池的数显的,加硬刀头,笔身小巧,刀头小,日常使用很多通讯线二次线的螺丝都可以拧。还带感应(直接在电缆外皮外面感应是否有电,断点检测或二次确认)。当然那个数显的电压只能作为参考是否有电。具体电压测量我还是相信万用表。

最近还有这种带电池的数显,电压显示相对来说就可靠很多,但是笔身太大,刀头与笔连接位置会滑牙,导致不能拧螺丝。要说当电压表用,又没有万用表功能齐全,所以我不喜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观点太重要了。想想看,要是电池没电了,自己还不知道,测了电路以为没电,贸然下手施工,挂掉就 ...

你是真没看贴,楼主的led是代替氖泡的无电源led
还有一个,电笔使用前必须测试确认正常完好!无论是带不带电池也好!

网友:
那个led显示的和氖泡比较,不知灵敏度和线性度如何。

网友:
工模的扭矩大点吧。

网友:
还是一直用氖泡组件的路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led从这些电笔里置换出来的氖泡组件

对不起,我不知道现在有这种新型发光LED管,在帖子里乱说话了,向你道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我不知道现在有这种新型发光LED管,在帖子里乱说话了,向你道歉。 ...

其实发我帖分享,也是自己一知半解,再来收集大家的意见,来扩大了解。知识最大的价值是分享,中间也能纠正自己之前的错误认识,来这里和版友一起学习

网友:
两只短的看上去是金属盖周向压紧
(类似口服液瓶盖),撬开很难复原,就不拆了

绝无这种可能,你用硬橡胶上贴3m双面胶,压紧这金属盖,然后旋转出来试试,我99.99%敢确认这个是螺纹设计的。

1、电笔奶泡是耗材,设计上必然要考虑更换。
2、测试是最后一个环节,如果发现不能用,那还不能拆了,是不是就报废了。
3、旋压是要上治具的,量产是要多一条生产线的。可能我短视了,现阶段电笔这玩意,还不至于这么夸张。

网友D:
好家伙~这么多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家伙~这么多笔

氖泡电笔这个工具品类恐怕上百年没怎么更新了

除了笔杆塑料造型,氖泡换LED

不考虑加电池的画,真没啥设计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笔我还是喜欢用这种不用电池的数显的,加硬刀头,笔身小巧,刀头小,日常使用很多通讯线二次线的螺丝都 ...

这种小屏电笔也有几十年历史了,

我试过带LED而且包胶(双料注塑)的更好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4415-1-1.html

网友:
没有楼主那么执着,但我也有四种(氖泡、仿氖泡LED、电池LED、液晶显示)的电笔好多只了,除了带电池的,其余的都很好用。

网友E:
有没有测低压的电笔,12-100v那种直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测低压的电笔,12-100v那种直流电。

汽车电笔,无法利用人体形成回路,笔头尾部有个插孔,连线用鳄鱼夹搭铁。
也是用氖泡,笔头是尖头,我买了两只备车上,没和这些放一起。

还有矿用防爆电笔,看过照片没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