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93系电动牙刷显示充电但无法充电

楼主:
家用飞利浦93系电动牙刷,长久不用了,拿出来折腾。一开始显示无法充电,后来拆机后,对电池单独充电后,牙刷工作正常。
因为原配的9100充电器遗失,就用家里的各种力博得,飞利浦6系和欧乐b充电器对其充电,都显示可以充。但恢复过程中发现,虽然显示在充电,但电池侧电压一个小时后未有上升。
测量电池内阻大概是95毫欧左右,换上去一节18500电池,内阻大概在80毫欧左右,也显示在充电,但是电池电压没有提升或者提升很慢。
现在这个问题是因为电池老化内阻过大造成无法充电?还是充电器频率不对。导致电池无法充电?还是电牙刷的充电线路有问题?
有请各位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
充电器不匹配,我试过家里的博朗和飞利浦就不能互充,虽然显示充了但是根本没充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