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95%的医用酒精可以替代无水酒精么?

楼主:
拿医用酒精洗板,或者擦拭电路板,然后用电吹风吹电路板,效果是否和无水酒精一样呢

网友:
电吹风没吹过,自然挥发后会有水珠,没有99的好,效果最好的还是洗板水

网友:
天那水都比酒精效果好,当然最好还是洗板水

网友:
洗版随便用,一点水还赶不上潮气的影响

网友A:
脱离工况谈工具是耍流氓,我又来了。
1、医用酒精是75%,不是95%。
2、我电脑主板曾经多次水洗,一点事都没有,主要就是要保证晒干,吹风机吹干也行。二手主板大多都是水洗板,理论上水洗是洗不坏的,保证能烘干,避免腐蚀就行。
3、一般来说,不是特别精密的主板,75%的酒精没事的,擦干或者甩掉干,剩下的一点点,一会就自然就挥发了,基本不影响使用,也不会短路。

4、如果专业使用,洗完需要焊接或者上电使用,还是要用洗板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脱离工况谈工具是耍流氓,我又来了。
1、医用酒精是75%,不是95%。
2、我电脑主板曾经多次水洗,一点事都没 ...

BGA的芯片不用烤箱 基本上甩不干,一上电就哦豁了。。。BGA的芯片不用烤箱 基本上甩不干,一上电就哦豁了。。。BGA的芯片不用烤箱 基本上甩不干,一上电就哦豁了。。。

网友:
我们一直用工业酒精洗板子

网友:
水洗都没事

网友:
我买的工业酒精会留下白色痕迹,是氢氧化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