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台MUSIC BLUEWORK SPEAKER攜帶式藍牙播放機(電池嚴重縮水)

楼主(2025-09-25):
先看看電商是怎說的,本來就說錯,應該是:*產品是一邊喇叭,一遍是振膜,也就是說另外一邊是不會發聲!

音樂 藍色工作音箱?

背後是開關,TYPE-C充電口,USB接口,TF卡插座,AUX外部音頻輸入

拆開前面八顆內六角螺絲打開前蓋左邊的是4寸全頻單元?(我不是很相信),右邊的是無源低音振膜)

4寸的喇叭單元(應該是4歐姆5瓦的,懶用萬用表去測量)

無源低音振膜

內部結構,很簡單,就一個喇叭單元,一塊主板,一顆18650電池!

主板前面是TF卡插槽,模式鍵,向前/聲音-,向後/聲音+,播放/暫停

捷力JL AD24BP28174-65E4(我查不到相關資料,外國網說有可能是AC6925,也有外國人說:“中國的芯片就是這樣,專門自己給自己編個芯片型號,讓你們想查也查不了@0@”

AXS2030 5.2瓦單聲道AB/D數碼功放芯片

典型電路圖

內置鋰電池(這18650電池容量嚴重縮水,上面說是1200Mah的,現在變800Mah了)

兩個單元對比一下(左邊是這台機器的,右邊的是在國內買山寨的山水音箱)基本都是一樣,換掉聲音想必好不了多少,我就不換來換去了!

缺點多多:電池容量小。低音雖然加了無源低音膜,但效果不佳,基本沒什麼低音可言。收音雖然只有FM(調頻),但是我搜索很久都未曾收到一個本地電台,FM沒有頻率顯示,USB/TF卡歌曲號碼沒有顯示,最後一點是,花了我差不多$7美刀換來的只是一個會響的玩具而已!

网友:
不错不错,震撼人心,买个10000的电池按上去

网友:
换个大点电池续航久点

网友:
这种音响都是听个响,要求不要太高

网友A:
21700安排上呗,折腾一天都还有电。。。
我那个小蜜蜂换了2900 mAh的松下苹果绿18650,现在工作半天都无压力

网友:
这类产品都是紧扣名称:蓝牙插放器,所以有蓝牙传输、播放发声的功能,其余如寿命、音质、电量等等动足脑筋,成本最低化。
甚至于弄一个靓丽的外表,还会迷倒许多消费者。

网友:
集成度高,便宜的小音箱

网友:
已经不错了,那些公版货更没下限

网友:
喇叭哪有4吋啊,旁边有18650电池比着呢,看起来也就是2吋。2吋喇叭低音不会好的。

网友:
拆都拆了,换颗电池

网友B:
换个带保护板的好一点的18650电池,续航能力会提高不少。另外,这种小音箱想收台,一般要插个耳机才可以。

网友:
这种低价货听个响就行了,就是一个玩具,不要期望有音响般的效果。

网友:
差评!连个显示屏都没有!

网友:
看模具就知道是粗货,不值得

网友:
这个芯片品牌我们一般叫杰理,翻译为捷力的倒是不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700安排上呗,折腾一天都还有电。。。
我那个小蜜蜂换了2900 mAh的松下苹果绿18650,现在工作半天都无压 ...

我有好幾節在某手提電腦拆的松下綠皮18650,但是網上數據都說法不一,我查到最接近的是2250Mah的,但是因為是二手的電池,是否能保持這樣子的容量就不知道了,現在換了一個三星ICR18650-28A淺紫色皮的上去(數據說是2800Mah的)不知道持航時間有多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带保护板的好一点的18650电池,续航能力会提高不少。另外,这种小音箱想收台,一般要插个耳机才可以。 ...

這玩意只有音頻輸入,沒有耳機插口的,所以想問問有誰知道這芯片FM天線輸入端是在哪裡,我想在上面多加一條天線而已!

网友:
没加配重啊

网友:
喇叭还不错.就是里面的配重铁块忘记放了.没有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