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大一个,这个监控好像没什么用处

楼主:
一个认识收旧货三轮上看到的,捡来玩,好大一个,好像没什么用处,可能唯一用处就是安门口唬人,上图片了

网友A:
海康威视,用也用得,吓吓胆小的够了

网友B:
有用啊,回看录像,比刷短视频有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用啊,回看录像,比刷短视频有意思啊。

网线会接,是不是还得有台电脑主机,监控电源多少V?几根剪短的线不用管吗?这个可能在手机上看不了,它好像没有无线功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康威视,用也用得,吓吓胆小的够了

是呢,胆小的看到他家门口有监控,哈哈。

楼主:
这个位置能插内存卡。

网友C:
看看里面有没有SD卡,拿出来看看有什么精彩内容

网友D:
海康的插卡网络监控挺贵的,买新的要八九百呢

网友:
“可能唯一用处就是安门口唬人”,这个有效

网友E:
引用 楼主:
网线会接,是不是还得有台电脑主机,监控电源多少V?几根剪短的线不用管吗?这个可能在手机上看不了,它 ...

连上网线,应该支持手机上看。

楼主:
干了个12V电源,几秒钟后吓我一跳 “欢迎使用海康……请连接网线,手机增添加设备”,且头部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里面有没有SD卡,拿出来看看有什么精彩内容

没有内存卡哦。

楼主:
联网,插入内存卡,说内存卡没格式化,请在客户端中格式化操作,我在哪操作哦,手机要下个海康APP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F:
估计萤石云被绑定了,去官解吧,拿来回运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海康的插卡网络监控挺贵的,买新的要八九百呢

这个能手机下个海康APP吗?怎样操作呢?谢谢,或许是不是根本就不支持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上网线,应该支持手机上看。

哦,谢谢,是不是要下个海康APP?扫这监控摄像头上二维码只有一串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萤石云被绑定了,去官解吧,拿来回运费就行

请问这个支持手机看嘛,如果支持的话可以玩下,估计像素不错。只限支持电脑看的话只有扔的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是不是要下个海康APP?扫这监控摄像头上二维码只有一串数字。 ...

现在好像叫海康互联。也可以试试Hik-Connect。

网友:
APP叫海康互联。可以下载的试一下。绑定不重要。以前我有一个,没有绑手机,随便设了一下,序列号也没撕掉。后来有个家伙想共享这个摄像头,直接给我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