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爱华HS-PL77 随身听播放有底噪

楼主(2025-09-25):
1.     卖家描述:不通电。

2.     到货拆机:外观有点掉漆,拆机发现电路板排线已全部解焊,有明显维修痕迹,主板和按键板是复刻的,整体还算干净。

3.     线路恢复测试故障:将排线焊回主板,通电测试,有自检无状态提示音,自检不成功,按下播放键反复翻带循环。

4.     动作故障排除:根据图纸排查,问题出现在检测齿轮旋转的光电没有电,排查走线发现复刻的主板没有给光电部分通电,没做过多排查,直接飞线,再次通电测试,播放不再出现循环翻带,光电已正常工作,但是自检仍然没有状态提示音,播放也没有声音。

5.     无声音故障排除:先从音频信号源头开始吧,检查磁头放大芯片电压,供电管脚电压正常,发现VREF管脚没有基准电压,在测量其他相关信号管脚均无电压,问题大概是芯片坏了,在商城买一个全新的,更换后测量个管脚电压正常,恢复电路测试,通电自检有提示音了,应该是成功了,装入磁带播放,久违的声音来了,果然是前置放大芯片了。

6.     播放效果:因两个压带轮都有不同程度的压痕,播放声音那个难听啊,咋弄呢?用704黑胶修补,能不能成功就看技术了,在凹槽涂一层704胶,然后用透明胶带包裹,用胶带主要是让704胶与压带轮弧面平滑过渡,放置48小时左右吧,基本凝固,拆掉胶带压痕已经被胶包裹了,去掉多余的胶,装机测试,声音恢复正常。

7.     隐藏暗病:双面均可正常播放,但是设备剧烈晃动后,带速一下就降下来了,停机待一会就恢复正常带速了,静止播放不管是立放还是平放播放很久都很正常,带速下降尚未找到问题点。

8.     带速问题:网友分析大概率是马达或者主导轴缺少润滑,当大惯量晃动设备时增加了径向阻力导致仅有的油膜破裂,此时磨损加剧温度升高,所以带速越来越低,停机一会待油膜恢复温度降下来即可恢复正常。

9.     完结:带速下降问题,最终解决,拆机转动主导轴发现其中一个阻力有点大,能听到摩擦的振动声,拆开加入一点润滑,声音消失,马达轴同样也加点润滑,装机测试问题解决。

10.  整体来说这台机,DSL音效还是蛮不错的,推力还算可以。

11.  新问题求解:播放时有200-300hZ的嗡嗡底噪,磁带空白处有点轰头,那几个电解电容都换了也没效果,有大神遇到过还望支招解决。视频可明显听到翁.....持续底噪。

网友:
11.  新问题求解 ------ 电机外壳、磁头外壳、所有机芯的金属部分是否可靠接地。

网友:
这个是专业玩家啊。。。我也是来学习的。
704黑胶的处理很惊艳呢,看来值得研究一下704的更多用途

网友A:
搬板的我根本看都不看

其次,超薄机或者电控机我不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搬板的我根本看都不看

其次,超薄机或者电控机我不碰

确实隐形问题太多,头都大了,快进入玄学了

网友:
用704修补磨损的压带轮,真是神来之笔

网友B:
除了加电容,就是加滤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加电容,就是加滤波吧?

挺神奇的,这台机器应该有其他暗病,但是找不到,加电容滤波也只是打补,不一定有大效果。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4754-1-1.html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
      这个也能搞。。。。

网友:
有底噪?是不是线路窜扰?

网友:
检查磁头地线和电机上并的电容。

网友:
现在楼主还听磁带?

网友C:
楼主这么厉害还在请教。坛子绝大多数这种情况只有放弃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么厉害还在请教。坛子绝大多数这种情况只有放弃

这个机子这样了还能修好,真是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这样了还能修好,真是厉害

704胶的用途真的发挥到了极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704胶的用途真的发挥到了极致

修复的几个可以说都是不好查的暗病,但都查到并修复

最后一个也算暗病,上面有说接地等的,有可能,以及某个部分的电容

网友:
嗡嗡声是无解的,别费劲了。很多原机自带耳机是头戴式,灵敏度比耳塞低,嗡嗡感小很多。要注意搭配的。

网友:
楼主这是高手了,现在磁带不好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