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小山拆解:年轻时代的回忆,二十年前的乐华ROWA RD6404 64M MP3播放器

楼主(2025-09-25):
倘若时钟拨回到二十年前,当时的我意气风发,还是毛头小伙,离开象牙塔进入单位工作,虽然也会有下生产一线与工人老师傅们挥汗如雨,但是也会有自己的时间与兴趣爱好,毕竟那时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无所顾忌。

尽管当时还没有啥经济基础,也要努力使自己FASHION一些,做不成一条街最靓的崽,那就当最亮的仔也行。

这个乐华的64M MP3,印象中应该是我从月工资里扣出一部分,攒了一段时间才买的(其实最开始第一台MP3也是乐华的,类似塑料外壳,用的是扁平的宽口专用数据线,但后来有点问题,所以跟店铺又商量加了点钱换成这台)

型号:具体看不清楚了,有点像RD6404,毕竟时间的痕迹把金属外壳上的拉丝印字都磨平得差不多了
内存:64M
电池:锂电池(中途我自己拆过换成了可以单拆放的钢壳锂电)

左侧边板,有3.5mm耳机孔以及一个HOLD实体按键防止其它按键被误触,以及数据传输接口。
数据传输:类似MINI USB的更小的专用接口(说实话,我已经完全不记得这条线是否还在世了)

正面的屏幕控制板,有播放/暂停键、音量+/-键以及快进/倒退键。

充电口:2mm的DC口(这个很袖珍,原装那个充电器也想不起在哪里,还好有NOKIA E71那个充电线可以用)
与DC口同侧的右侧有一些按键,即REC(录音)、EQ(音调均衡)/DEL(删除)、MODE(模式)选择

顶部与底部则没有按键或孔位,是外壳的四颗固定小螺丝。

那就好,从这四颗螺丝下手吧

先拆背壳,大片的香槟金铝合金外壳拆开,露出了油绿的PCB板以及一块黑色外皮的钢壳锂电池
好像之前是固定锂电池,不过衰减厉害,正好手头有电芯,所以自己改了
把镍片保留卷起来,这样电芯就当一个类似扁平的14500来用了,哇哈哈哈,真是脑洞大开,这是当年俺干的活啊

嘿,当年还用了一张贴有透明胶的手写英文纸条当作隔离电池保护绝缘的措施,果然当年很图样图森破。

紧接着把正面的壳也拆了

看看显示屏一侧的PCB板,挺整齐

为了看到内里,还有两颗螺丝要拆,把儿子淘汰的夹持式掏耳勺用上,夹小螺丝好用,嘿嘿

背面一侧则把那块纸片移除
嘿,看到了内存颗粒以及几片IC(啊,抱歉,我真的查不到对应的型号,所以就不勾出来分析了)

屏幕PCB板后方还有一块小板,理论上是接插件连接,
轻松晃动后取下

密密麻麻的很多件啊。。。
有一说一,这个SUNPLUS SPCA751A-05A的一套应该是解码芯片(历史比较久远了,完全一致的没资料,但是这个公司的有一些信息)

也看到了屏幕背面的上半部,同样是SUNPLUS SPCA514A-P1(app里说是叫凌阳,我还以为直接音译为桑普拉斯呢,哇哈哈哈哈)

把几块PCB一起合影看看

重新把电池装入,看看还能开机不,我知道这很~~~~~~~挑剔

长按了播放键,WOCAO,这么多年过去了,竟然还能开机
不过很快就显示LO BATT(低电量),然后自动关机,看来还有戏啊。

反正NOKIA E71那个外皮被拔了的小圆孔充电线在,充了一会再来开机
他来了,她来了,它也来了。。。

借了一条耳机试试,这里面存了十首经典老歌啊,比特率从128KBPS到256KBPS都有。
旋律响起的瞬间,仿佛即刻穿越回到那个清纯的年代,可惜那些美好的日子,一去再也不复返了。。。

由于数据线也没有,而且都忘记了是什么APP传输数据(要有空回父母家那边看看包装盒里还有没有光盘)
所以也暂时不考虑重新向这个64M的里面写入新歌曲,自己也还有一个1GB的艾利和铁三角造型MP3(可更换1.5V 5V五号电池或者用一节镍氢充电电池,极度省电,唯一就是偶尔音量调节有点粘滞,改天有空倒可以拆了看看,数据传输用MINI USB线头,自己还有几根)

就像歌词一样,“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在论坛的每一天以及跟大家相识都是缘分啊。。。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A:
64M的产品啊,最早期的产品了,这个当时的价格可不便宜啊,记得我当时第一个MP3买的是没有听过的牌子的,偏圆柱形的形状,当时可是吃了一个月的泡面省下来钱买的,当时已经是128M的了,当时应该是一百多吧,再早的128M应该要贵个三倍以上,牌子货应该要贵上个五倍左右的价格了.

网友:
能保管二十年也算是不错了,好多的都尸骨无存了

网友:
老货做工真好,特别是连接屏幕的看上去是斑马纸,20年居然完好无损,这非常难得。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上周还50块钱买了一个OPPO的MP4 给小孩儿听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4M的产品啊,最早期的产品了,这个当时的价格可不便宜啊,记得我当时第一个MP3买的是没有听过的牌子的,偏圆柱 ...

我也有个,一边是盖子。打开就是个usba插头,直接插电脑的,类似这样的??
我记得好几百,省吃俭用一个月买的

网友:
2005年国庆,我拿着几个月的工资(3600大洋),配了台电脑,送了个64M的U盘,那时候还没见过MP3播放器。

网友:
当年可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一边是盖子。打开就是个usba插头,直接插电脑的,类似这样的??
我记得好几百,省吃俭用一个 ...

应该是这种

网友:
当年炫耀的神器

网友:
十首歌都是很有情怀 和故事,就跟这个p3一样一样滴~

网友:
海鲜市场看到同造型的,好像带BBE和什么BASS的原来里面是凌阳呀,还好没下手

网友:
嗯,是的,差不多这样的。挂脖子上,带个耳机,地铁上显摆。

网友:
又是充满回忆的机器

楼主:
我也有类似的,国产SANSHUI牌,在上海参加展会活动得的128MB,送给在医院工作的一个朋友了

网友:
这个最有年代的记忆,

    满满都是回忆。。。
恭喜楼主。。。。

网友:
台湾凌阳的soc 处理器,这公司现在还在,做一些玩具级别的soc

你这mp3放当年也是高端货了

网友:
好久没看到这个品牌了

网友:
这外壳满满的历史痕迹啊

网友:
音质咋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