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650磷酸铁锂电池充电

楼主(2025-09-25):
用可调电压板输出电压调到3.6v给32650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充了一夜电池电压3.43v就充不进去了,是不是电池坏了

网友:
充电电流 合适吗?

网友A:
磷酸铁锂截止不是3.2V吗

网友:
要恒流冲到电池端电压达到3.40伏,然后恒压到3.65伏,不过嘛!3.4伏容量已经到到了95%左右了。

网友:
听说这玩意已经淘汰多少批次了,我也买了,不抱太大希望,用在燃气灶里刚好

网友:
3.43v就可以了。

网友B:
用稳压电源给电池充电不合适,用磷酸铁锂专用充电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稳压电源给电池充电不合适,用磷酸铁锂专用充电器试试。

捡的电池凑合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磷酸铁锂截止不是3.2V吗

豆包说3.6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磷酸铁锂截止不是3.2V吗

3.2伏是标称电压,充电截止电压是3.65伏。

网友:
这个要用磷酸铁锂专用充电器充的吧。

网友C:
锂电池充电是最简单的,只要不超过最高电压就行了不会过充的。铁锂3.7V以下都是安全的。3.2V说的是负载电压了,真的空载3.2已经不到20%电量。

网友:
充电电流小了,最好恒压恒流充
我串电阻冲到过4.1v,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充电是最简单的,只要不超过最高电压就行了不会过充的。铁锂3.7V以下都是安全的。3.2V说的是负载电压 ...

这玩意儿充满拔电之后掉到3.3V,100%满电挂负载也掉压(看电流大小决定电压掉多少)

网友:
充电电流小了,最好恒压恒流充,不要大电流充电,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