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60元点焊机的复刻

楼主(2025-09-25):
动机:

主要是看了猪小呆的这个帖子,60元DIY电容点焊机,效果相当可以? - 我是工具控 数码之家,其次刚好有块点机焊机的板子闲置了,所以试下能不能根据这个整一个

思路:

看了里面的视频,主要是画一个板子,六个电容,三串两并,输出电压2.7*3=8.1V,然后用淘宝上买的两串的锂电池充板板加一个二极管降压给超级电容充电,然后电容的输出直接给到点焊机的板子供电,思路大概这样子,但视频UP主那个电容买不到,所以买了拼多多的电容,根据那个电容重新修改了PCB,然后将UP主提供的PCB(二层板)改成了四层板,看了免费券可以直接打到四层板,然后想这超级电容不加均衡,会不会爆,然后就在淘宝上买了六串的电容均衡板,改了线路, 变成两个三串的均衡板,整体思路完,其它跟UP主的一致,反正自己做下来,不止六十

材料:

点焊机控制 板截图及地址,(买了有一两年了),报废了一个锂电池启动电源,用久了,电池不行
https://mobile.yangkeduo.com/goods1.html?ps=9vtWI3rpb0

超级电容的截图及地址,这家不行,测了下单节5毫欧,看下封装对不对的上吧
https://mobile.yangkeduo.com/goods2.html?ps=ZSMScCCeiB

均衡板的截图及地址
【淘宝】7天无理由退货 https://e.tb.cn/h.Seg4c9p3NPDChQL?tk=E85f4wuycyN MF168 「法拉电容 钛酸锂电池 保护板 平衡板 均衡电路 带指示灯 2.7/16v」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PCB的截图及附件:附件直接导入到嘉立创专业版就可以下单了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35mm四脚电容固定电路.epro

制作过程:

板子焊上:

电容的内阻:

加上线的内阻:

装上焊上均衡板:

整上充电板跟电压显示:

装上点焊机板子:

成品充电:

测试:

这个忘了拍照,但看前面的内阻就知道,点焊效果一般般,点不了几个点,小电池可以用,但充电太慢了,还有就是充电均衡要好久,不知道是电容的原因还是咋,三串电容,前面两串很快到2.7V,第三串升的很慢,最后是用可调电源单独给第三串充到2.7伏,就相对快一点

结论:

只针对我制作的,大概是电容内阻大,线材的内阻也大吧,感觉不太实用,完

网友A:
pcb板子,双面不开窗加铜板通过电流不影响啊

网友B:
看pcb板推测电流不够
线路刮掉漆堆锡试试
另外线径大电流也不够吧

网友:
电容太小了吧,还不如一步到位。

网友:
这个咋搞到的?

网友:
自己搞就是容易出问题,做来玩玩还可以

网友C:
这个电容是废的,多年前买的10块钱一个的3000F垃圾电容内阻好像是0.1还是0.4,橡胶圈老化漏液几个废了。同款点焊板,贴了10颗管子,炸管3次,管子都60块钱了。铜鼻子焊了锡,2米16平线材1.8毫欧,总内阻几毫欧,炸管可能是假管+电流太大。

网友D:
我打算五月份就买好了材料
红烨控制板、铁芯、铝线、铝带、端子、焊针、铜条,甚至抽真空袋和胶水
放了四个月胶水都把矿泉水溶得缩回去一圈,还没动手组装
真的是年龄越大了拖延症越重
给各位年轻朋友一个建议:趁年轻好好玩

网友E:
看看,我还是直接入了个小强安心,之前也想自己DIY,还买了个200多的电池款的组了几组感觉不行,后来又入了个电容款,感觉强太多了

网友:
电容淘宝上有拆机的卖,内阻情况不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30862302732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还是直接入了个小强安心,之前也想自己DIY,还买了个200多的电池款的组了几组感觉不行,后来又入了 ...

我也是后面入手了两百左右的超级电容那款,这次主要是手痒加刚好闲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板子,双面不开窗加铜板通过电流不影响啊

可以加,但感觉PCB上的线路,四层板的铜箔,加上总体的内阻跟单个的电容的测试内阻,感觉PCB的宽度应该不是瓶颈,电容的内阻才是最大的问题

楼主:
嘿嘿,这个跟坛里的大佬买的,在积分商场里

网友F:
材料都买好了,除了电容焊上了其他都没干,拖延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pcb板推测电流不够
线路刮掉漆堆锡试试
另外线径大电流也不够吧

感觉线那里也不够粗,线好像是12WG的,算下来,这两对线,有10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是废的,多年前买的10块钱一个的3000F垃圾电容内阻好像是0.1还是0.4,橡胶圈老化漏液几个废了。同 ...

DIY的成本都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材料都买好了,除了电容焊上了其他都没干,拖延症

我也是,两个星期了,这不刚好昨天 广东台风吗,五停,在家休息,就开整 了

网友:
加上线的内阻22,再加上点焊时的接触电阻,这个阻值让电流根本上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打算五月份就买好了材料
红烨控制板、铁芯、铝线、铝带、端子、焊针、铜条,甚至抽真空袋和胶水
放了四个 ...

厉害,一般都齐了,反而没啥动力,感觉啥时都能做,然后就会拖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