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地推上捡了一个stm32四轴 大家帮忙看看这油门吧

楼主:
地推寻宝10元拿下的
电机换了一个
然后有配了一个手柄上的屏
现在的问题是油门在屏上不显示,使劲来回推拉偶尔可以看到油门推到头,这个时候可以解锁手柄,推动油门四轴电机不转,只有像解锁一下来回快速推拉油门 四个电机才转
量了一下电阻50欧-1.2k欧变化

网友:
这高端的不会玩啊,只能看看

网友:
感觉很是厉害的样子。。。

网友A:
我去,居然全部是裸板,这个是个开发平台吧

网友B:
是不是没对上频啊。试试开机油门推到顶,在拉到底  完成对频。

网友C:
换的电位器不匹配,一般用5k/60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居然全部是裸板,这个是个开发平台吧

手柄和机身都自己刷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对上频啊。试试开机油门推到顶,在拉到底  完成对频。

频率对上了,右上角的按钮长按是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的电位器不匹配,一般用5k/60度的

我看pcb上是写的5k,按说这个是厂家焊接好的,不应该是焊错了
这个电位计是3pin的,1 2电阻 加23电阻 应该等于13电阻 5k,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