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6P1+6N2 3.2W+3.2W甲类电子管功放制作----历经多次修改

楼主(2025-09-25):
这个制作也是好奇心驱使

功放是套件,买的最高配置版
按照套件线路搭建出来的不削波功率只有2.3W,达不到套件介绍的3.2W,
要想提升输出功率只有提高主电源电压B+,但是电源变压器主电源没有抽头只有一组电压输出,
那就只能改整流部分,把套件线路中电子管整流改成半导体整流,这样改输出功率也只能提升0.4W,
要继续提高输出功率就得换功率更大的输出变压器,这样最大输出功率也就3.2W

套件原理图

修改版原理图

套件所包含的东西

这个套餐的套件机箱没有不锈钢的

5W输出变压器

100W(额定85W)电源变压器

阻容配件级其它配件

电子管除了整流管均为苏制

功放管6P1对应苏制型号6N1N

低放管6N2对应苏制型号6H2N

整流管

先把机箱装好
机箱后部

再把管座,旋钮开关装好

搭棚接线排

再装电平表,输入/出插座

然后开始搭棚焊接
焊接前测一下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量
电感量偏小不少,这个功率的变压器电感量一般在20H以上

开焊了,花了两天焊完

接地线用1平的镀银线

全部焊完后的效果图
上电开机一切正常,没有错接的地方
测灯丝电压都偏小,功放管灯丝电压只有6V

俯视

正面

后视

机械式电平表

夜视效果

只有两个整流管比较亮

接上有感假负载测输出波形与输出功率
最大不削波功率只有2.7W
试听一下效果不错

输出功率太小了,于是改整流提高主电源电压B+
把电子管整流管去掉改成半导体,把这两个耗电大户取消,电源变压器负担就轻了不少,B+电压就会上升,
加上半导体整流输出电压要比电子管整流高,这样B+电压就会上升不少,
同上灯丝电压也会上升,所有电压变化见原理图

输出功率与波形

只改整流部分输出功率虽有提升,但是,离理想的输出功率4W还差一大截,
然后改线路,但是,输出功率没有提升。
改线路有些元件要另外买

修改前后对比

要想再提升输出功率只有换功率更大的输出变压器,
于是先买一个6.5W的输出变压器来试试,
如果有提高就再买一个

变压器输出功率只大了1.5W但是个头明显大了不少
换上后输出功率有提高0.5W,输出功率达到3.2W,技术有限再也提升不了。

先前买的那个来试的输出变压器是立式的没有屏蔽罩
于是重新买一对卧式有屏蔽罩的

新的输出变压器安装孔要重新开
这个机箱也只能装下6.5W的输出变压器,
最初想换10W的,那肯定装不下

线路修改后及输出变压器更换后的原理图
所有参数数据都有标注

改完这些后想把B+电源滤波电阻换成电阻更小的电感,
B+电压会升高5V以上,这样输出功率也会再升高一点点
由于成品电感没有体积合适的都偏大装不下,于是买铁芯骨架自己绕,
为了尽可能减小电感的铜阻,尽量用粗一些的线绕
最后绕出来的电感量只有2.5H

铁芯用EI44的

绕完测试电感在各种电流下发热情况
温度完全在安全范围内,然后浸漆

交流

直流

100Hz脉动直流

最后装进机箱,替换滤波电阻,换后输出功率基本没有变化

还有无论是电阻式还是电感式滤波,音量开到最大耳朵贴到喇叭上都难于听到电流噪音,静得出奇

制作结束

惯例上两段试机视频
为了这个功放特意买了对全新6.5吋的乐富豪入门音箱,听电子管功放的声音怎么样,我这木耳朵都能感觉到比我卖掉的那对JBL 306P的有源监听音箱好听,那个声音太干了

这段短的

这段长的,音频没有压缩,图像压缩了200倍,原视频920M

网友:
搭棚焊的漂亮

楼主这个套餐多少银子

网友:
手艺真不 错 ,电子管功放非常漂 亮

网友A:
楼主做的真漂亮,一定费了很多时间,同时一定也花了很多钱。

网友:
搭棚焊的漂亮

网友:
做得真漂亮!听音箱好多年了,根本没有勇气整只蛋鸡玩

网友B:
大工程呀,这才是发烧级的玩法。这套得不少钱吧?

网友C:
真不错!发烧友成功玩转发烧级功放!

网友:
玩这个的人越来越少,能看到也不容易。

网友D:
去掉R5,18K的大环路负反馈,可以提高高音清晰度,改成局部负反馈。整流可以改成桥式,然后用晶体管电子稳压。后买的输出牛,声音怎么样?

网友E:
有高档货示波器,何不测一下扫频曲线。

噪声的话,输入端短路、示波器量输出?

网友:
看着真舒服,很养眼,冬天还可以暖手。
制作挺费焊锡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的真漂亮,一定费了很多时间,同时一定也花了很多钱。

不仅花时间长,还花了不少心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工程呀,这才是发烧级的玩法。这套得不少钱吧?

好奇心永远排第一位,没有好奇心就没有动力,然后再谈钱

网友:
动次打次 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不错!发烧友成功玩转发烧级功放!

不发烧,这个年代音响发烧好像是个贬义词

网友:
玩这个的朋友,决对是情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掉R5,18K的大环路负反馈,可以提高高音清晰度,改成局部负反馈。整流可以改成桥式,然后用晶体管电子稳 ...

有人说这个线路精髓就是这个反馈,试机视频就是用后买的输出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高档货示波器,何不测一下扫频曲线。

噪声的话,输入端短路、示波器量输出?

示波器是没有测音频频响款,买的时候感觉用不上,因为不玩音频
噪音用耳朵听,不用仪器去测不用整那么麻烦,只要开大音量在1米外听不到就可以,

网友:
搭棚焊要花不少时间精力,单纯提高电压会改变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