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解马夸特开关

楼主:
       德国马夸特公司(Marquardt Group)是一家成立于1925年的德国家族企业,总部位于德国南部里泰姆-魏尔海姆(Rietheim-Weilheim),是全球机电和电子开关及开关系统领域的领先制造商,专注于汽车、家电及工业应用的交互式机电一体化解决方案。马夸特自1996年进入中国,逐步建立本土化生产网络。

型号27220135   24v

开盖后全貌

发现故障点

接触点已经烧出凸点,影响接触,出现接触不良。

正极也是出现了凹槽。

按键和弹簧拿下,弹簧劲挺大的。

滑块,接触角。

正反转切换扭,进油污了

正负极拆下,旁边的小铝块填缝隙的,塞下去正好卡死

再看一下打过火的正极接触点,不知道怎么照成的。

网友:
设计问题,精度问题,我拆过好几个德丰代工的开关,都是用滑片形式的,

这种杠杆式触点,对精度要求高,面接触很容易变成点接触,所以容易烧。如果冗余不够,可以说必烧
而开关这么小,没太多体积做冗余的。而电动工具电流,动辄10-20a,40A的也不是没有,相当于家用8000W的用电,你看看这点小玩意触点扛得住吗“?

而滑片接触就简单,加工也简单,两片平整的接触片,划过去就行,贴合也紧密。,刚接触时是低电压,电流小,最高电压滑片已经完全接触的,背面用个弹簧顶住就行。。
同样的还有博世120开关正反转,触点的旋转片对平整的底座,时间长了必烧换向器。我拆过启洋德丰的是划片时的,看起来就更稳固。

网友:
这个开关做工用 料看着不 错

网友:
做工称得上精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