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GL-RM1PE 简单开箱测评和拆解,让普通电脑实现BMC远程管理功能

楼主(2025-09-25):
GL-RM1PE 和 FGB-01手指机器人 简单开箱测评和拆解,让普通电脑实现BMC远程管理功能。

GL-RM1PE 简介
GL-RM1是GL.iNet(广联智通)推出的一款应用广泛的远程KVM设备(IP-KVM)。通过该设备,您可在离家时远程控制家用电脑、访问本地资源或进行文件传输。其功能还包括远程控制离线设备,处理计算机启动故障并调整BIOS设置,它提供的音频支持功能可为您提供更沉浸式的远程交互体验。作为兼顾远程办公与设备管理的多场景工具,GL-RM1可显著提升远程操作效率。
GL-RM1PE 是 GL-RM1 的 PoE 版本,专为简化单电缆设置而设计。GL-RM1PE 通过单根以太网线即可提供电源和网络连接,从而减少连接线杂乱并简化安装。此外,此版本将 EMMC 容量升级到 32GB,提高处理系统日志、录制或自定义固件的能力。

FGB-01手指机器人简介
FGB-01是GL.iNet为KVM设备提供的可选配件,为远程管理提供额外便利。
手指机器人充当物理按钮模拟器,旨在实现对受控设备上物理电源按钮的远程控制。作为物理按钮仿真器,手指机器人专为远程 PC 开机/关机而设计。它的特点是易于粘贴安装,电池续航时间长达一年,适合日常使用,并且不需要复杂的设置。
也可以选配GL-ATX板,GL-ATX板可装到机箱内通过电源键的接线(F_PANEL)直接控制开关机等操作。

使用场景
  • 服务器机房集中管理:单网线PoE供电简化布线,远程监控服务器视频与运行状态,实现开关机、故障干预。
  • 企业远程运维:硬件级远程控制,无需受控设备联网 / 启动系统,快速解决蓝屏、无法开机等问题,降低现场巡检成本。
  • 远程系统安装维护:挂载ISO镜像模拟光驱/U盘,远程完成系统安装、重装及固件升级,适配批量部署需求。
  • 无人值守设备管控:PoE适配户外/工业场景,搭配配件远程控制设备电源,实时查看运行状态,实现低维护管理。

参数
特性
GL-RM1PE
GL-RM1
其他
延迟
约30-60ms
约30-60ms
>100ms
以太网速度
1Gbps
1Gbps
100Mbps
供电方式
PoE/DC
DC
DC
分辨率
3840x2160@30FPS
3840x2160@30FPS
1920x1200@60FPS
BIOS级别访问
支持
支持
支持
macOS/Windows
应用程序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远程音频
双向
单向
远程文件传输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文件传输速度
25MB/s
10MB/s
不支持
远程系统安装
支持
支持
支持
存储空间
32GB eMMC
8GB eMMC
128MB
外壳
铝合金
CNC金属
PVC塑料

开箱
GL-RM1PE
盒子正面
盒子侧面,印有公司官网地址,以及包装清单:
  • GL-RM1PE 远程KVM
  • 网线
  • USB线(Type A - Type C)
  • USB线(Type C - Type C)
  • 高清线
  • 说明书
盒子底面,印有公司名称和地址
打开盒子首先是说明书和设备本体,底下是配件和数据线
GL-RM1PE说明书
GL-RM1PE和附带的数据线,背面接口分别有 USB-A(用来接GL-ATX板或手指机器人)、HDMI(采集被控主机视频信号)、TypeC(连接被控主机模拟键盘和鼠标)、RJ45网线接口(支持PoE供电),侧面有一个TypeC电源接口(5V供电,兼容PD)

FGB-01手指机器人开箱
盒子正面
盒子底面,印有公司名称和包装清单:
  • 手指机器人(FGB-01)
  • 配件包
  • 说明书
打开盒子,首先是说明书
接着是手指机器人本体和配件
配件有两块3M双面胶和一个夹子(可以用来夹在笔记本电脑上固定手指机器人)

评测和使用教程
GL-RM1PE
首先给GL-RM1PE插上HDMI与TypeC(HDMI旁边的)线连接到被控的电脑上、接上网线和电源线(侧面TypeC口)。
等待GL-RM1PE指示灯白灯常亮就是启动完成了,启动后GL-RM1PE的功耗为2瓦左右。
启动完成后在路由器后台找到这个设备的IP地址复制到浏览器地址栏即可打开控制页面,第一次进入需先设置密码,也可以到GL.iNet官网下载客户端来搜索设备(需在同一局域网)并绑定设备,如果不在同一局域网的也可以输入设备SN序列号来绑定,绑定后使用客户端即使不在同一局域网也可以远程控制,也可以通过Tailscale(GL-RM1PE内置Tailscale客户端)来组一个虚拟局域网实现远程控制。
画面挺流畅的,具体效果看上面的评测视频链接。
可以编辑HDMI口的EDID信息,最高支持4K30帧,视频编码只支持H.264
可以将本地麦克风声音传输到被控设备(被控设备端通过USB模拟了一个麦克风),也可将被控设备扬声器声音传输过来播放,还有虚拟键盘功能,
支持设备伪装
通过工具箱中的剪切板可以将文本复制粘贴到远程设备,也可以快速使用快捷键,还可以唤醒局域网设备。
终端功能可以进到GLKVM系统的终端,可以看到GL-RM1PE的系统是Linux6.1内核的。
GL-RM1PE连接上手指机器人或GL-ATX板后可以在外部设备这里对被控设备进行电源键的操作,可以设置按下电源键的时间。
虚拟媒体这里可以上传文件上去然后模拟U盘将文件传送到被控设备,也可以将镜像文件模拟成一个只读的CD-ROM来进行重装系统等操作。
应用中心里有Tailscale,可实现内网穿透,在外面也可以远程控制。
客户端截图,在外面也可以使用客户端来远程控制,无需公网IP。

FGB-01手指机器人
拔掉手指机器人电池上的塑料隔片就可以正常工作了,掀开手指机器人的顶盖即可取出USB蓝牙接收器,将接收器插到GL-RM1PE的USB-A口上,然后就可以在控制页面的外部设备处控制这个手指机器人进行按下的操作了。
手指机器人使用CR2电池供电,电池电压3V,可以自己更换成可充电的CR2锂电池。
接着将手指机器人粘在受控设备上,确保其机械臂在按下时可以触及物理电源按钮。这允许控制设备的电源。
有两种按键模式,重按和轻按,按下的深度不同,以适应不同的按钮。
您还可以使用测试按钮(在手指机器人中,取下顶盖后可见)来查找您喜欢的按压级别

拆解
GL-RM1PE
拧下4个防滑垫底下的螺丝即可取出主板和内部的铝合金框架。
铝合金框架背面,给变压器开了个窗口
拧下主板上的螺丝,取下电路板。
主板正面,这PCB的过孔还是塞树脂的,比普通过孔塞油工艺更贵一点,
网口下面的 QT24A05P 是讯康科技(TNK)推出的一款单口千兆带PoE功能的网络变压器,
底下还有一个TNK的变压器,分析电路猜测应该是PoE供电的反激电源变压器,
右边的处理器旁边还有一个型号为 W634GU6RB-11 的芯片,这是华邦电子(Winbond)的4Gbit(512MByte) DDR3L 内存芯片,主板背面还有一个同型号的,总共1GB内存。
HDMI接口旁边的屏蔽罩拆开后,
屏蔽罩右下角的芯片是Rockchip(瑞芯微)的 RV1126 ,四核ARM Cortex-A7 + RISC-V MCU,2.0Tops NPU,14M ISP,支持 4K H.264/H.265 视频编码和解码,
屏蔽罩下面的芯片是Realtek(瑞昱)的 RTL8211F ,千兆以太网物理层(PHY)收发器芯片。
屏蔽罩内的芯片型号为 LT6911C ,是龙迅半导体(Lontium)的HDMI转MIPI/LVDS/CSI芯片,支持HDMI1.4,同时具备完善的音频处理能力和灵活的控制接口。
主板背面,
左边有两个整流桥,应该是PoE供电电路的,右上角型号为 TME7350 的芯片是Tollsemi(拓尔微)的 标准PoE供电受电IC ,802.3af PoE,带反激式转换器,反激变压器在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有一颗型号为 THGAMVG8T13BAIL 的芯片,是KIOXIA(铠侠)的e-MMC5.1闪存芯片,容量是32GB,最大速率400MB/s,
右边还有一颗丝印为 TPHeZ1 的DCDC电源芯片,型号未知,没查到资料。
TypeC供电口旁边有一个DCDC电源芯片,看走线应该是一个Boost升压电路。
其他的DCDC芯片
透过光看,还有内层线路,这块PCB最少是4层板。

FGB-01手指机器人
取下电池,拧下螺丝。
拔下电池的连接线,取下手指机器人的主板
主板背面
主控芯片型号为 nRF54L15,是 Nordic Semiconductor (诺迪克半导体) 推出的超低功耗多协议无线 SoC,采用 22nm 工艺,集成 128MHz Arm Cortex-M33 处理器和 RISC-V 协处理器,支持蓝牙 5.4/6.0、Thread、Matter 等协议。拥有 1.5MB NVM 和 256KB RAM,射频性能达 + 8dBm 发射功率与 - 98dBm 接收灵敏度,具备 PSA 3 级安全认证及超低功耗设计,适用于智能家居、工业物联网等场景。
左边还有一个丝印为 TMI8 的芯片,应该是有刷直流电机驱动芯片,型号疑似是 TMI8870D 或 TMI8180D。

发热情况热成像
优利德UTi261M热成像仪开箱测评和拍摄效果展示:https://blog.zeruns.com/archives/798.html
插上HDMI工作几分钟后主板正面的热成像图,室温26度左右,处理器温度51℃左右。
主板背面热成像图,最高温点在HDMI转换芯片底部,48℃左右。

推荐阅读
English Version of the Article: https://blog.zeruns.top/archives/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