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狮龙卡座拆解 有些跑调要怎么调节

楼主(2025-09-25):
有一台狮龙卡座 播放时有些跑调  里面有些调节电阻  没有电路图  请有经验的老师傅指点一二

网友:
这还是老货

网友:
这样顺眼吧。

网友A:
这单面板做得好,上面印刷了反面的PCB线路,方面检查电路。
跑调清洗润滑主导轴,压带轮(检查老化变形),这个电机的调速似乎在内部,电机后面那个黑的橡胶也可以插进小1字螺丝刀进行调速。

网友:
播放时有些跑调,有可能是磁带长时间不停,缠绕过紧的缘故。不嫌麻烦,用手将磁带倒一遍可恢复。如果还不行,估计是皮带松了,建议换新皮带,应急的话,皮带上抹点松香,可增加阻力。

网友:
磁头方位角、电机速度、皮带松紧都能影响的

网友:
再好不要调,先换皮带,没有改善才调。

网友:
磁带机跑调大多是机械方面的问题。传动带过长,主轴晃动,压带轮老化变形等都会引起跑调。

网友:
先换皮带再调松紧

网友:
先检查皮带压带轮和齿轮部分,确认都顺滑再调走带电机转速

网友:
有可能是皮带问题

网友:
压带轮、磁头、磁带通道有脏东西也会引起跑调,把这些用棉签沾点酒精清洗下试试。

网友:
压带轮的问题吧

网友:
先确定跑调是速度增快还是减慢了,减慢先查机械方面,如橡胶件有无老化、各轮系是否顺滑等,速度增快则可能要调整电机尾部的小孔降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单面板做得好,上面印刷了反面的PCB线路,方面检查电路。
跑调清洗润滑主导轴,压带轮(检查老化变形), ...

大概率是皮带松弛了打滑丢转速了

网友:
一般都是皮带问题吧

网友:
先酒精清洁机械传动

网友:
老机子皮带可能性最大。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这样的线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