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6v微型潜水泵

楼主(2025-09-25):
用了7年的微型潜水泵,自带电池盒,4节1号电池供电,改为2串18650使用。
给龟缸换水用,最近发现噪音振动很大,就换一个(当时买了2个)。旧的这个拆开看看。

借用卖家的图

剪掉电池盒留用,泵体拆解

前滤网可旋下清洁,泵前盖5颗不锈钢螺丝固定

拆掉前盖,看到叶轮

拆下水泵叶轮

里面进水已久,电机锈蚀严重,电机前端有橡胶密封圈

电机

分解电机,电机做工不错,用的是碳刷。

网友A:
玩具电机用这么久 奇迹

网友:
这种一般两个密封圈  耐用一些 ……

网友:
可惜防水不好,防水强点,寿命就要长了。

网友:
这就成了废品了

网友:
电机锈蚀的有些严重

网友:
耐用,碳刷基本上没有损耗。

网友B:
龟缸水不深,其实没有摸到电机的高度的,应该是密封失效后进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龟缸水不深,其实没有摸到电机的高度的,应该是密封失效后进水的

换水时会先加水,水深过泵,是密封失效。

网友:
未成年的水泵mini

网友:
这种不是真正的潜水泵

网友:
清洗一下加点硅油就OK

网友:
和玩具一样,不如鱼缸水泵

网友:
第一次见到6V水泵长这样。

网友:
清洗一下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具电机用这么久 奇迹

带碳刷的不是玩具电机了

网友:
防水强点,寿命就长了。

网友:
应该前面的轴封不行了

网友:
这个水泵我也买了一个,不过我是用5V供电,之前给单位的一个坑抽水,因为操作空间太小,用这个泵抽了一白天,大概抽了不到2方水。这是我买的小水泵里面最喜欢的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