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热龙头的加热管部分咋拆开?

楼主(2025-09-25):
天冷了,要用电热龙头了,先保养一下~龙头外皮黏糊糊的,水管接口也很多水碱,先拆散了泡醋去掉水碱~看白醋变深色就说明水碱多多

再泡食用碱水去除油腻,碱水也变深色,看来油腻也不少

再来一遍清水,去掉泡下来的垢污,水清亮了一点了

看到插头式漏保的线芯已经已经脱出,先处理一下

线芯1.5的,加之线皮比较硬,费了些力气才弄好

再处理一下自动通断电触点~已经烧蚀黑糊了,打磨一下,局部漏出铜片底色,说明银合金部分消耗了不少,打磨到白亮会好点吧?

本来想看看电热管的情况,整半天没找到芝麻门,大佬们给出个招法这么拆出电热管?

查看了一下卡水嘴那个法兰,锈的有点惨~看来铝材的不如黄铜的皮实

所有零件凑齐了,有点多吧

最后拼装起来,干净清爽有没有?这个冬天热水就靠它了

网友A:
估计不能再拆了,再拆就废了吧。

网友B:
这东西功率太大,触点也不耐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功率太大,触点也不耐用了

确实,
我自己改了可控硅控制,
寿命长青.

网友:
这玩意就没有功率小的

网友:
拆这玩意我有经验,最后不会还原而已。

网友:
来学习如何阿开

网友:
拆的挺彻底的

网友:
比新的还要新。

网友:
触点看着像是银的

网友:
用厨宝不是更好吗1500W的足够了,10L

网友D:
总是担忧这种会不会漏电。

网友:
坏了就换,保修期外不用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
我自己改了可控硅控制,
寿命长青.

这种触点设计成水压力开启,本身就先天不足了,15A的电流依靠水压慢悠悠的触点接通和断开,必烧无疑。
用水压开关控制可控硅倒是好办法,但是内部空间太小,可控硅装哪里?散热咋弄?老师可否指点一二?我要是改可控硅,就不用担心快要烧没了的触点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能再拆了,再拆就废了吧。

电热管是装在壳子里的,之前拆过壳子是螺纹结合的,这个没明显螺纹开壳的痕迹,难道是放进电热管再胶粘的?如此破拆了可就废了。

网友:
直接换新啊

网友:
功率太大触点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是担忧这种会不会漏电。

电热管是不锈钢管子的外皮,轻易不会漏电,还有地线接在电热管金属部分,再加上10毫安规格的漏电保护器插头,所以漏电的可能性很小,有的电热龙头是电阻丝直接水中加热的模式,岂不更危险?

网友:
确实,感觉楼主又拿了一个新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