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MF10高灵敏度指针万用表

楼主(2025-09-25):
MF10电子爱好者必备的高灵敏度指针万用表。上海第四电表厂,1976年

网友:
MF10以前是万用表的天花板,现在却不适用了!

网友:
50年前的老表

网友:
MF10系列当年都是畅销款,是除了MF47存世量最多的了,表头磁路设计独特,不少高精度标准表用的就是类似表头结构,磁场强度在普通万用表中算是最强的,所以能做出MF10这种10μA表头,

MF10电子实验测试用表,内阻高,灵敏度高,满度电流10μA,基础直流灵敏度100KΩ,当年可是最牛的,缺点,精度一般2.5级,表头动圈用线太细,非常容易坏,流传到现在十不存一,所以价格偏高。

MF12可以说是中和版,使用的表头内阻一般,满度电流50μA,可以用附件测试电容,但其他方面不算出色,所以存世量也不多,也不贵。

MF14设计是高精度电工表1.5级,个人精调可以做到1.0级,早期版本使用的全是高精度线绕电阻,后期高阻值电阻换用高精度金属膜电阻,缺点是内阻低满度电流1mA,表头灵敏度低,但是表头用线比较粗,

一般是不是人为,到现在几乎都是好的,存世量最高,所以价格不高

网友: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怀旧挺好

网友:
人类早期手搓驯服电阻的珍贵照片

网友:
不错的表,我还有一个呢

网友:
MF10型高灵敏度表。10微安基础直流灵敏度(100kΩ/V),具备×100KΩ档是最鲜明的特色

楼主:
又一块指针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