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贴膜,如何确保没有气泡?

楼主:
很仔细地涂酒精清洁、再擦干,然后还是有1个气泡

网友:
有灰尘进去就是这样,拿放大镜仔细看,气泡中间会有一个很小的小点

网友:
没气泡最关键的是要没灰尘,你那个气泡肯定有一颗灰尘在里面

网友:
喷水上去,玻璃贴膜也是喷水的。

网友:
确定没灰尘,那就用刮板或银行卡类的把气泡慢慢刮到边缘,直至消失,不用着急,轻轻的,慢慢推,会推出去的

网友:
空气中无时无刻都有灰尘在漂浮着,在你擦拭干净屏幕之后,难免还是会有细小灰尘飘落上去,从而导致贴膜气泡。俺贴膜前先关门关窗关空调关风扇,减少房间里的灰尘布朗运动,同时还要洗干净手,贴膜前仔细观察屏幕表面有无飘落灰尘颗粒,及时将其清理,然后找准定位轻轻盖上钢化膜,一气呵成。

网友:
拿个盆接一盆水放进去贴100%没气泡   天天水贴好玩啊

网友A:
1、贴膜一般会给你送一张圆贴纸和三张长贴纸,用圆形贴纸贴住膜的一角,垂直手机屏幕90度方向拉,用指甲轻轻的抠一下,膜就揭开了,不要全拉开,然后用长条的贴纸进去粘那个气泡的位置,然后再把膜贴回去,原理就是用那个贴纸把里面的灰尘粘出来
2、告诉你个诀窍,下次贴膜可以在刚刚洗完澡的浴室里面贴膜,空气里基本没有灰尘

网友:
怕贴不好就晚上贴膜,关了灯,打手电斜着照过来,一点点灰尘都看的清清楚楚,以前我就这样贴,现在不了,随便檫下,看不到明显的灰尘,贴上一般都好的。

网友:
只要没灰尘,气泡能赶出去

网友:
在刚洗完澡的浴室里贴膜

网友:
一直都很佩服大街上贴膜的,人来人往,漫天灰尘,但人家贴出来的就是没有气泡。

网友:
到地下室第二层的干净微潮房间处理,基本上没有气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贴膜一般会给你送一张圆贴纸和三张长贴纸,用圆形贴纸贴住膜的一角,垂直手机屏幕90度方向拉,用指甲轻 ...

膜贴合的很紧密,揭开会断裂吧

网友B:
我都是在洁净室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在洁净室操作

修硬盘那种洁净室?

网友:
因为进灰尘了

网友:
花十块钱,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专业的,就可以搞定。

网友:
多练习几次就好了,另外贴的时候一定要从一头到一头,千万不能大膜平着往上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