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最近电脑老是蓝屏,搞不懂了

楼主:
最近电脑老是蓝屏,搞不懂了,一直运行正常的台式机,去年电源坏了才换的新的电源,最近会突然死机,1天一次,或一天2次,

游戏画面先是定住不懂,然后蓝屏,一次次尝试解决,一次次失败,cpu风扇清洁,cpu重新涂散热膏,换不同的内存条,3条16G的,2个8G的,

橡皮擦清洁,单独插一条,换正常的显卡,台机电源打开检查,都很正常,就是每天不定时会突然死机。最近也没安装软件 硬件啊,会是哪里的毛病,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
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网友:
是不是电源惹的祸?电源质量不佳会把硬盘主板搞坏

网友:
U坏,字数补丁

网友:
清洁一下主板上灰尘试试看

网友:
可以换个硬盘试验

网友:
重装系统,不行的话换硬盘。再不行就换电脑吧。

网友:
还是从电源上面找原因,电源功率不足,带不动设备,所以蓝屏。
还有主板上的电容,看看有没有怀孕

网友:
上面有坛友建议重装系统,这个不太方便,还是先换个电源试试看吧。电源的电容会老化,有的还会鼓包,所以建议先排除电源问题。

网友:
0x00000101,这代码少见啊...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网友:
内存重新拔插一下

网友:
要是换个杂牌电源也许蓝屏他就是罪魁祸首,

网友:
肯定是某个硬件有问题

网友:
换一个系统盘重装系统试试,也许是旧系统盘有问题了。

网友:
唯独没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