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阻居然有这么多的工艺

楼主:
1.薄膜电阻与厚膜电阻

薄膜电阻

厚膜电阻

区别

车规级电阻

电阻硫化

网友:
呵呵!刚毕业的时候在一家生产贴片电阻的公司干了一年多。楼主发的这些还不全,仅仅只是印刷部分,后面还有分条、端面镀膜、电镀、折粒、测试包装

网友:
对了,在印刷制程中还有一道镭射切割工序,因为印刷的电阻层往往阻值不可能精确,所以印刷的阻值要比规格偏小,再通过镭射切割修正电阻层的横截面积使得阻值符合规格要求

网友:
生产电阻这么复杂啊,想当年我照着姐姐物理课本干劈开一根铅笔在笔芯上绕铜丝与小灯珠串联调整灯珠亮度,那可是我平生第一次手搓的电阻

网友:
电阻是最基础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