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序] 关于IS918EN量产报错的问题

楼主(2025-09-25):
在本站下载IS918EN量产工具后,给联想MU254(点序IS918EN主控)量产时出现如图的情况,就不继续了,请教各位大虾如何解决?

网友A:
兄弟,这是量产成功的意思
关掉量产工具,重新拔插U盘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是量产成功的意思
关掉量产工具,重新拔插U盘就可以使用了

嗯可以了,多谢。

网友B:
这是量产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量产成功了。

嗯,确实成功了。

网友:
呵呵,很久以前刚学量产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