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瓶车充电闻到了糊味

楼主(2025-09-25):
电瓶车在家充电,闻到了一股糊味。
用手摸,发现电池部位比较热。

感觉到有问题,去修车店面问了一下修车的人。修车的说因为充的时间过长了,但是说没关系。

网友:
电池可能不行了,充电不好转灯了,可以加个定时器,强制断电

网友:
  买个好充电器  ,博世充电器 经常插在上面几天

网友:
车子、电池、充电器分别用了几年了,充电器指示灯是否正常,电动车能否继续骑行,充电器、控制器、电池保护板是否有糊味,有没有检查的照片。
已经问过修车师傅,那网友又怎么能靠有限信息给出更多建议。不建议在室内充电,尤其小房间堆有杂物的情况。有糊味就一定有电路故障点,最好是排查出有味道的位置,哪怕请修车师傅拆解。

网友:
哪块电池快不行了呗,再冲冲就鼓包了

网友:
是铅酸电池吗?

网友:
注意电池之间得链接线接触情况!

网友:
充电电池还是要小心,太危险了

网友:
要不还是换个充电器和电池吧

网友:
糊了的不太可能是电池,可能是充电器吧,要不早就boom了

网友:
闻到糊味儿就是温度太高了,注意安全吧。

网友:
电池不行了,内阻大了

网友:
测测电池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