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个小风扇增加断电开关

楼主(2025-09-25):
天凉快了,小风扇该收起来了,在收起前充好电,添加开关,让电池跟电路板完全断开,避免电池过度放电毁坏,由于充电芯片4056自放电原因,去年一节电池放了一年完全报废了,彻底解决问题只能加开关
正面

背面以前改的c口

内部后来更换的电池亿纬的

有刷电机

充电管理4056

调速电路

增加好后的样子

后壳打孔修正好后组装完成

彻底解决电池漏电问题,等待明年看看电池还出问题不。

网友A:
抠门厂家把这个也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抠门厂家把这个也省了。

虽然倍量18650电池不咋地,后来换了一节这个,一年没用直接给干报废了,无奈要不电池取出来,要不就加开关

网友:
定期充电,否则报废

网友:
有刷电机没必要改了吧

网友:
有刷风扇其实不太值得折腾了

网友:
有刷电机可惜了,其实可以给电池加上保护板。

网友:
折腾的乐趣

网友:
避免电池过度放电

网友:
这种开关不好,应该用那种触点式的,靠弹簧压力接触的开关

网友:
这C口开得不错啊

网友:
待机耗电大吗?

网友:
这电路板,折腾得快看不出原来的样了

网友:
看到是有刷电机,就没心情改了

网友:
我那个有刷的,铜刷磨一个月就断了

网友:
闲鱼上买了个5块无刷的小风扇很不错,洛克的,就是放太久了回来得冲个4小时左右激活充满

网友:
动手能力可以啊

网友:
这个开关加的巧妙,从外面基本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