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五星钻豹电动车充电器遇到的问题,请大家解惑

楼主(2025-09-26):
一个五星钻豹的60V20AH原车充电器,江禾的,说是听见嘭一声就没反映了,心想肯定是初级的问题,本人业余爱好者,检查发现mos管短路、mos管检流电阻炸了,mos管g极驱动电阻2个串联炸了一个、检流电阻跟3脚之间的电阻炸了,其它看起来没有明显烧坏的地方,于是就换,3842、原装mos是12N60,我换了一个16N60的,检流电阻0.15欧,g极电阻串到一起15欧就对,检流电阻跟第3脚之间的电阻看字应该是1K,但是我在网上找到的电路图是560欧,我还有一个充电器是110欧。

问题一:检流电阻跟3842 3脚之间串的电阻一般应该是多少?大了或者小了会有什么问题?

第一次装机,空载测试正常,接电瓶充电充电器声音明显异常,功率似乎稳定230W左右,3到4秒又爆了!拆开发现mos、3842、3A保险、gbu410全烧了于是换,mos这次换的12N60跟原装大小一样,桥换的gbu610。

第二次装机,接电瓶充电器声音正常,功率从40多W一直上升到240W多又嘭的一声,感觉3脚反馈可能有问题,拆开发现mos、3842、3A保险、gbu610全烧了于是换,这次mos换的16A65,3842跟前面2次换的不是一个厂家,检流电阻直接换成了0.5欧,检流电阻跟3脚之间电阻换成了510欧,通电试机功率只有40W,充电器亮绿灯,这次没炸。
第三次装机,把3A保险换成了1A,检流电阻换成0.18欧,试机通电后在199W多,后升到200零几瓦,目前工作了1个多小时一切正常。

问题二:为什么3A的保险会让12A的mos管炸?网上买的mos管是不是假的,看做工感觉确实不咋滴,mos这东西是不是还是要买拆机的才靠谱?还有3842,假如说电路图上R10是1k还是510欧都可以的话那是不是前2个3842也有问题。

网友:
网上有个“大飞电子维修”他的视频多是开关电源/充电器维修,400V的主电容检测下是否部分失效,维修开关电源最好整个维修插座/自己串灯泡,大概率避免炸机。

网友:
先把烧掉的那几颗MOS砸开跟原装坏掉的MOS对比一下核心面积大小?

网友:
网上买的10有89是假货,

网友:
检流电阻对开关电源的功率和保护电流起关键性作用,参数不可随意改变,r9和r10是检流电压的分压电阻,对检流电压有微调的作用,几次炸管应该都是参数不对造成的。

网友A:
先找个靠谱的mos管,有事半功倍的效果。3842假的不多,mos管假的多,买来管子先别上机,用耐压测试仪测量下耐压,再用内阻测试仪测量下管子的导通内阻。或者同批次的管子砸一个看看核心面积大小

网友:
保险3A不代表超载时会保护原件,不要忘了后面还有一个储能电容,电容能瞬间放数百安培电流!

网友:
检流电阻和3脚之间串联的电阻值和是否有对地分压电阻、检流电阻的大小相关,uc3842芯片3脚的控制电压是1v,附图中检流电阻R2是0.51欧,连接电阻R10是560欧,分压电阻R9是1.5k,计算得到R2的最大压降为1.374v时3脚工作,对应的mos管限制电流为2.694A。

网友B:
问题一:3842的3脚是电流检测引脚,串接的电阻R10和并接的R9组成分压电路,将检流电阻R2上的电压分压后传入3842,当3脚电压>1V时,3842限流保护。
所以:1v = Is*R2*(R9/(R9+R10))  (式1)
Is = (R9+R10)/(R2*R9)                      (式2)
Is = = (1.5+0.56)/(0.51*1.5)  = 2.69(A)
当开关管的峰值电流>2.69A时,3842保护。
从(式2)也可以看出,当R10(串接电阻)增大时保护电流增大,R2(电流检测电阻)增大时,保护电流减小。

网友:
为什么3A的保险会让12A的mos管炸 ------ 半导体晶体管最怕的就是过载,瞬间损坏!12A的mos管 先击穿,然后 3A 的保险爆。

网友:
重点检查c2,c8

网友:
淘宝的假管子修的你怀疑思路是不是对的

网友:
初级炸管的充电器难修,坏几个零件难得配,因为MOS通常难买到正品啊
看大师的维修视频,先启动电阻短接,输入20V以上的直流看充电器是否会起振,没问题再正常接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找个靠谱的mos管,有事半功倍的效果。3842假的不多,mos管假的多,买来管子先别上机,用耐压测试仪测量下 ...

我是买旧的,测一下导通内阻与厂商参数对照着用。

网友:
假管,电容不良

网友:
楼主真耐心,炸了几次仍然继续修理,换了是我找放弃了。
网上买的mos管参数往往存疑,还不如买的拆机品,还有检流电阻各个都不一样,楼上9楼10楼也给了答案,也可以仔细研究3842的PDF文档来验证。

网友:
检查一下R1,C3,D5
反压保护元件。

网友:
楼主你问问题总的把产品说清楚三,充电器是铅酸的还是锂电的,标称参数是多少?

这些都不说,别人怎么判断?

1a保险和 12amos是串联的吗?如果不是串联的,那么各管各,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一:3842的3脚是电流检测引脚,串接的电阻R10和并接的R9组成分压电路,将检流电阻R2上的电压分压后传入 ...

膜拜大佬,你写的公式我没看懂,自己画了画又算了算算出的结果跟你的不太一样,不过差异也很小,得出的结论是R9越大流过S极的电流也越大,但是问题又来了,这个充电器似乎没有R10这个电阻,我比较仔细的找了,这个电阻没有也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