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关于USB3.0不识别问题,HP X785W 32G的盘

楼主(2025-09-26):
HP X785W 32G的盘,主控是群联PS2251-09(PS2309),这个盘本来是USB3.0的盘,结果插到3.0接口上死活不认,插USB2.0口才认,请教这是咋回事?难道说是假3.0的?量产能否解决此问题?

网友:
换台电脑试下

网友:
检查一下usb3.0接口

网友A:
别的盘这个3.0口认不认?

网友B:
U盘里3.0的接口脱焊了?只能识别到2.0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盘里3.0的接口脱焊了?只能识别到2.0了

假的3.0  用的蓝色舌头,实际是2.0的、、、、假的3.0  用的蓝色舌头,实际是2.0的、、、、

网友D:
换到电脑后面的3.0接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到电脑后面的3.0接口试试?

换过,还换过其他机子,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盘这个3.0口认不认?

同样不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的3.0  用的蓝色舌头,实际是2.0的、、、、假的3.0  用的蓝色舌头,实际是2.0的、、、、 ...

HP也干这事?

网友E:
USB3.0接口有时候要快速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B3.0接口有时候要快速插入

不行,但是我发现个现象:USB3.0接口不插到底能识别为USB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的3.0  用的蓝色舌头,实际是2.0的、、、、假的3.0  用的蓝色舌头,实际是2.0的、、、、 ...

然而量产工具显示的是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U盘里3.0的接口脱焊了?只能识别到2.0了

动也没动过还会脱焊?这个好像难拆。

网友F:
先换台电脑试试,3.0接口可以认2.0的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换台电脑试试,3.0接口可以认2.0的盘

换过很多次了,没用。

网友:
HP的U盘,基本都是假的。

网友:
换台电脑试下,便知真假

网友:
换台电脑试下3.0接口,如果还是不认,那基本就是2.0接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USB3.0接口有时候要快速插入

我有个3.0快了不行
得慢
不然都识别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