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新到的46灯珠充电触摸开关磁吸小灯(新宝量1616宿舍灯)

楼主(2025-09-26):
买的是不带电池直供电的,结果发过来一个充电款的,也算小小惊喜。
充电时有充电指示的红灯亮,带一个磁吸底座

一个type-C的充电孔一个开关

磁铁是在灯本体上,底座就是一片铁片

46灯珠,每颗0.2w,三色调光,白的、黄的、黄白同开,全开时3.2w

很好拆,把前面的灯罩撬开,就行了,里面一个灯板,一个18650,容量也不大

充电芯片就是4056

完毕!

网友:
现在这种灯贵吗

网友:
运气好,商家那插电款没货,只能发小容量充电款。自己买好的,3000毫安时以上锂电芯换上。

网友A:
这些小电器,就买标配版的。

网友:
电池应没有虚标,还有充电芯片,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小电器,就买标配版的。

自己有能力买低配自己改高配?

网友:
如果是铝基板,就更好了。

网友:
等电池不行了自己换节好的

网友:
看上去 还可以。

网友B:
全开3.2W,那这一节18650能用多久?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开3.2W,那这一节18650能用多久?

电池上标4.4wh,全开3.2w的话  4.4wh/3.2w=1.3h ,算上转换率和损耗估计就1个小时左右。

网友C:
楼主这个多少米

看预留焊盘,还有红外遥控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多少米

看预留焊盘,还有红外遥控款

是有遥控款的,拼多多上买的,价格9块,有些小优惠,最后8.22包邮。

网友:
闲鱼之前看到圆款的感应灯6个一盒12块左右,没舍得下手,这类晚上用起来很方便,在衣柜了也装了几个

网友:
和我的正好相反,要的充电的好加电池增容。发个没电池的,客服补了差价,装的电池,充电保护板。

网友:
看着用料还不错

网友:
都是江浙农村小作坊的产品,进货价1元

网友:
貌似4056芯片针脚有些脱焊上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