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威视DS-2DC3T56DWD-I3摄像头能否不用海康录像机接入海康互联APP?

楼主(2025-09-26):
海康威视DS-2DC3T56DWD-I3(6mm,500W)摄像头接入海康互联APP时提示需接入海康录像机后登录海康云后才能远程查看,请问各位大神这个型号的摄像头能否绕开录像机用其他方法接入海康互联APP进行远程查看?

网友:
海康的好像不能直接看,萤石的可以直联萤石云,手机上看。

网友:
用萤石云视频app看看呢

楼主:
用萤石云视频和用海康互联一样提示“接入海康录像机后登录云服务”后才能远程查看。

网友:
早期模拟摄像机(无二维码标识)及部分行业专用设备需通过NVR接入

楼主:
NAS可以接入,但互联APP不行

网友:
DS-2DC3T56DWD-I可以直联萤石云,打开摄像头网页设置,查看萤石云是否在线,设置密码和验证码;手机的萤石云视频APP,添加设备,手动输入序列号,输入验证码。就可以查看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