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430S换电芯,保护板没锁,但锁容量健康度了

楼主(2025-09-26):
外壳点胶了,大力扭一扭有缝隙就开了,没有使用并联法,直接断开,换完,充电就激活了,充放电正常,新换的电芯健康度没有问题,充电功率有30多W,遗憾的是锁容量健康度了,系统里,电压11V都没有电量百分比,充到最后会迅速的涨百分比,放电也是,前面会迅速的掉百分比,到7%就稳定住了,还能用2个多小时,最终白费劲了

网友A:
会不会完整循环几次,自我学习会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完整循环几次,自我学习会更新?

感觉希望不大,应该需要专用的工具刷新

网友:
似乎BIOS系统里面有充电校准之类的工具,可以试试看,如果不行,就买个第三方电池控制板,如果没有,咸鱼买个第三方废电池拆个

网友:
以安全之名垄断,最坑的就是这种,以前换了个惠普笔记本电池也是锁了彻底废了,下来一直插电使用

网友B:
一个联想B40电池锁死,不知道有办法解锁么

网友:
自带的软件校准没用,我的联想的Y460早前换电芯也是这样。

网友:
看来是要刷机校准了

网友C:
用联想的电源管理软件重新标定一下

网友:
最讨厌商家这种锁电池的行为,这应该是一种垄断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联想B40电池锁死,不知道有办法解锁么

如果每节不低于2v 应该没事 跳过保护板直接充应该能活,类似的充活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联想的电源管理软件重新标定一下

应该没用,已经固化在芯片里,只能专业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每节不低于2v 应该没事 跳过保护板直接充应该能活,类似的充活几个了 ...

一节3.6,3节1.9左右。单独充满后提示未充电,激活不了

网友:
那bq芯片ibm时代就在用了,一直有锁一直要解决

网友:
能用就行,最怕换了电芯也不能用

网友:
没锁死,还能用, 将就吧。

网友:
只能这样用了

网友:
比电芯彻底锁死好点,平时插电用,万一停电,能安全关机。我的华为荣耀20,3年多从4.35v锁到4.2v,显示百分之100,实际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