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一个识别闪存奇怪的事,大佬遇见过么?

楼主:
各位大佬们,有个奇怪的事情,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
前几天手里闲了两片Intel的颗粒,ID是89A825CBA900,chipgenius和网站各种识别出来都是29F64B08OCME1,4CE单通道64G的
我用3268AB的测试架第一次正常开卡后,跑圈时发现有坏块,就又重新量产一下,放了几天再跑圈发现还是有坏块

后来我也忘了是用3267的测试架还是3281的测试架又重新量产了一次,这次量产是失败的。
这时发现识别出来的闪存名称变成了29R64G08AAMF1,ID没变还是原来的89A825CBA900。
MLC=8K,之前也没注意是16K还是8K变没变。
然后开卡都正常,测试跑圈也正常。放几天再跑圈也没有坏块了。
就是想问大佬们,什么原因能导致闪存颗粒的名称会改变?
应该不是chipgenius的事。29R64G08AAMF1这个颗粒也不熟悉。在网上找了一圈也没什么结果。
感到好奇怪。头一次遇见。

网友:
29R64G08AAMF1和29F64B08OCME1都是量产工具的数据库上的颗粒的名称,实际颗粒以ID为准,如果你想的话,把颗粒改成MyDxxKIsVeryBig也没啥问题
至于坏块的事儿,可能是3268没筛干净坏块,颗粒体质不佳等等;有条件的话,用2246EN跑RDT稍微更好的能反映颗粒坏块情况。

网友:
坏块筛几次,难道软件一次筛不完还是设置问题??俺也不会只是问问

网友:
cme1是好颗粒,应该没那么容易写出坏块

网友:
都是识别id,来找名字。只能说明这二个型号id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