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如何无损拆下电动扳手转子的7齿齿轮?

楼主(2025-09-26):
电扳手转子轴承625损坏,有晃动了,导致转子扫膛,更换轴承需要拔下顶部的7齿齿轮,扒这个齿轮没有拉玛工具可用啊,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无损拆下,换完轴承在安装回去使用。用热风枪吹热,放冰箱冷冻,都不能拔下来。7齿齿轮与轴承间隔估计1mm的缝隙,用一字改锥敲也没作用,纹丝不动。

网友A:
别废那个劲折腾了。买个总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废那个劲折腾了。买个总成吧。。

最正确的方法。

网友:
仔细观察,想想工具大概是怎么组装上的。

网友:
拿到外面维修的地方给弄,不然换整个

网友:
小的拉马能拆,不过买拉马的钱估计能买个总成了

网友:
换轴承那有轴承拉马吗?轴承拉马拉轴承顺便把齿轮拔出来.

网友:
专业的工具才行

网友:
把轴切断先取下轴看能不能换

网友:
看看箭头那里是不是有螺丝

网友:
酒精灯火烧,再用大号一字起撬

网友:
没专门的工具还是买一个划算

网友B:
太简单了,我换过东城的,我教你,热风枪无戏,拿防风火机烤齿轮,烤几分钟,拿一字螺丝刀一翘就掉了,简单到死

网友:
赞成买个新的合适,没有拉马折腾不好会弄坏的。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试试十六楼的方法,不行就买新的

楼主:
不敢用大火烧啊,钕磁温度超过80度会退磁啊,转子就费了,还是暴力拆吧,用切割机把齿轮切了,买新的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简单了,我换过东城的,我教你,热风枪无戏,拿防风火机烤齿轮,烤几分钟,拿一字螺丝刀一翘就掉了,简单 ...

齿轮不退火吗

网友:
这个可以沿齿轮与轴套分界处切断,露出转子轴头,用拉马顶住轴头连同轴承一起拉下,也可以把轴承中珠架取下,进而拆下轴承外圈和珠子,如果运气好轴承内圈正常(通常轴承内圈不易损坏),那么就把新轴承的珠子和外圈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要用拉马才能拆,没有拉马真的不好办,买个拉马又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