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天猫精灵in糖不开机 广大坛友给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5-09-26):
手上有一个天猫精灵in糖,用了有两年左右了,我买的是12V插电这一款的,前几天突然不开机,换了一个12V的电源还是一样不开机,电源肯定是好的,昨天把天猫精灵in糖拆开,广大坛友给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现在主要是怀疑那个6脚的电源芯片是不是有问题,它应该是给主CPU供电的,第5脚输入12V正常,第6脚输出电压是3.78V,就是不开机,我百度了一下,没有找到这个芯片的资料,也不知道它的输出电压是多少伏才正常??最后一张图片才是主角qGBYO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楼下来回答

网友:
淘个主板罢。一般人搞不掂。

网友A:
JW5052C电源管理芯片,不一定是电源的问题,可能主控挂了

网友B:
不一定是管理芯片的问题,极有可能是哪个电容短路了。可以尝试用松香大法查找

网友C:
现在除了问个天气,当前时间,都不好玩了,听音乐要你注册买会员,还不是立体声高音质的,花钱买个鬼

网友:
没资料不好弄 只能猜

网友:
主板换块试下?

网友:
你直接说换机最好啦

网友D:
俺有一个方糖R,开机使用十多分钟左右就不出声了,但实际还能接收指令,就是卡顿样的,来问诊也没得到结果。。。。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JW5052C电源管理芯片,不一定是电源的问题,可能主控挂了

主控R328挂了就没得玩了!主板上就几个零件,有一个qGBYO电源芯片,有一个PTA8183D2音频处理块,还有一个主控芯片R328,还有两个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有一个方糖R,开机使用十多分钟左右就不出声了,但实际还能接收指令,就是卡顿样的,来问诊也没得到结果 ...

天猫精灵开机使用十多分钟左右就不出声了,但实际还能接收指令,有可能是12V电源的问题,换一个12V的电源试试!

网友E:
这东西修好也就能当个闹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管理芯片的问题,极有可能是哪个电容短路了。可以尝试用松香大法查找 ...

松香大法 是怎么查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除了问个天气,当前时间,都不好玩了,听音乐要你注册买会员,还不是立体声高音质的,花钱买个鬼 ...

确实是 我有两个 只用来问天气, 和开关空调

听歌别想了, 现在点个歌 几乎每一首都提示"需要开通会员来收听全曲". 没几首能放完整的..
还不如直接连上手机蓝牙来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修好也就能当个闹钟用

真让你说对了,老家还有一个,同时期买的,正常使用中,刚开始买到手上的时候,很多歌曲都能听,听歌听笑话,听收音机功能。现在听歌好多都要VIP了,得给钱才能听,不给钱的歌又不好听,听收音机也听不了,放在家里当时钟用,有时候问一下天猫精灵明天是什么天气。

网友:
楼主去咸鱼拍个天猫精灵

换个主板就好

网友:
外接一个3.3伏电压供给看看电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管理芯片的问题,极有可能是哪个电容短路了。可以尝试用松香大法查找 ...

松香大法是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