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多功能桌面电源改进版

楼主:
在原来的基础上,背板增加了两个PD65W的type-C输出,2线220v改为梅花品字三脚插,增加的外壳接地,消除了感应电。

前面板没有修改,但是感觉充电口有点少,就在后面增加两个typec65w的充电口。

侧面安装一个PD245烙铁简易支架,也是非常的搭!

更换为梅花三角插,外壳lc进行接地,1mb电阻并联2kv222高压瓷片电容,消除感应电,效果不错。

两口都有PD65W的协议,这个模块非常的便宜一个也就3块钱多点。

网友:
非常高大上

网友:
帮朋友问这一台得多少米啊?

网友:
做得相当不错了,梅花口比品字口更省空间。个人还是喜欢DC口接手柄,C口在使用手柄的时侯觉得会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3块多的65W快充哪里有?

网友:
手艺不 错,电源做的挺漂 亮

网友:
做的太漂亮了,膜拜大佬

网友:
个人感觉,输出还是用TYPEA的更好一点,大电流,接口小,TYPEC的用久了容易短接。

网友:
3块多的65W快充?

网友:
3块多的65W快充 ??没有这么食便宜的吧?

网友:
输出接口集中到前面板会好一点

网友:
电源做的真漂亮

网友:
感谢嘉立创

网友:
手艺不错做的漂亮

网友:
电源挺漂亮,还两个。

网友:
感觉就是非常高大上。

网友:
做得真漂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