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MSI G31M3 V2(ms-7529)主板问题

楼主(2025-09-26):
有一台老设备,由于软件老旧,而且需要2个com口,还需要并口,只能用MSI N1996,最近出现奇怪故障,不能安装BIOS电池(电池确定有电,新电池),有电池不启动,没有电池可以启动,按F1进入BIOS,修改完BIOS保存后不启动,启动直接按F2可以直接进系统,但是不能重启,可以关机,不知哪里问题,系统winxp,这种老主板不好买,谢谢!

网友A:
有卖 PCI 转 com 口、并口的转接卡,不知道你能用不?

修改完BIOS保存后不启动 ------ CMOS 记忆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卖 PCI 转 com 口、并口的转接卡,不知道你能用不?

修改完BIOS保存后不启动 ------ CMOS 记忆片坏了? ...

转接卡不知道能不能用。CMOS应该没坏,因为可以进BIOS,另外,不知什么原因,从开始菜单,不能重启电脑,只能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卖 PCI 转 com 口、并口的转接卡,不知道你能用不?

修改完BIOS保存后不启动 ------ CMOS 记忆片坏了? ...

+1,除了可以用PCI转接卡外,双COM+LPT的二手板子应该也能淘到不少...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接卡不知道能不能用。CMOS应该没坏,因为可以进BIOS,另外,不知什么原因,从开始菜单,不能重启电脑, ...

CMOS应该没坏,因为可以进BIOS ------ CMOS 和 BIOS 不是一回事。BIOS 是固化程序,CMOS 记忆设置后的结果(用纽扣电池)。

网友B:
建议换新机器买 com 口、并口的转接卡

网友:
G31二手可能还是淘得到。

网友:
换完电池是不是需要重置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换新机器买 com 口、并口的转接卡

转接卡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应该没坏,因为可以进BIOS ------ CMOS 和 BIOS 不是一回事。BIOS 是固化程序,CMOS 记忆设置后的结 ...

CMOS是硬件,也就是那颗存储芯片,BIOS是软件,也就是写入到好颗存储芯片里的数据(固件)...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网友C:
每次开机都需要按F2才能进系统
电池有电
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次开机都需要按F2才能进系统
电池有电
怎么回事

是有电池不能开机,没有电池可以开机,没有电池那就每次要按F2进系统

网友D:
我手上的G41..DDR3的主板上有个COM1,LPT,+针COM2,,,也有针到COM2线

现在的主板连个+针COM都难,,,有些特种设备真是。。。

网友E:
老主板问题肯定越来越多。。买稍微新点的,,在加个usb转com口。一般老主板多是一个并口一个com口的。

网友F:
用细砂纸打磨一下电池仓轻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的G41..DDR3的主板上有个COM1,LPT,+针COM2,,,也有针到COM2线

你这要求有点高,我的9针就够了,其实只用3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细砂纸打磨一下电池仓轻轻

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主板问题肯定越来越多。。买稍微新点的,,在加个usb转com口。一般老主板多是一个并口一个com口的。 ...

现在准备买个pci转接卡,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的G41..DDR3的主板上有个COM1,LPT,+针COM2,,,也有针到COM2线

特种设备用工控机,大把的COM口...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特种设备用工控机,大把的COM口...

LPT,,,工控机缺这个,,开始也想着工控机大把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