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杀问题

楼主(2025-09-26):
请教一下大家,电动车右杀车是油杀的,这两个月杀车松把后回弹比较慢且肉,杀车没以前有力,请教下大家是杀车油要换了吗?

马子行驶35000公里没换过杀车油

网友:
检查一下呗...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网友:
加点油就行了,管路膨胀,损耗,导致油压不足。

网友:
我没有电动车的油刹,自行车的油刹如果有空气就比较肉,至于回弹肉还是刹车肉就不太清楚了。不过遇到这种情况不外乎就是换油排气最好整个拆开分解清洗。有时候夹持器油缸活塞由于油泥太多造成的卡顿只能全部拆洗保养才能恢复

网友:
什么不对更换什么就行

网友:
突然没反应过来,还在纳闷油杀是什么?

网友:
我是看到标题进来的,油刹 刹 刹 刹

网友A:
刹车油
碟片那里有个弹簧卡子,看看是不是生锈糊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油
碟片那里有个弹簧卡子,看看是不是生锈糊住了

也对哦,回去检查一下

网友B:
换上泵吧,这明显是上泵有问题了

几十块钱一个,这玩意很便宜的

网友:
油刹不是“油杀”,楼上给答案了,排气加油,再不行就清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上泵吧,这明显是上泵有问题了

几十块钱一个,这玩意很便宜的

上泵是啥,能科普一下吗?

网友C:
帮楼主查了一下,有可能是里面密封圈问题,但是要看楼主有没有这个动手的能力,要是找维修店铺的话大概率让你整套换新的,换密封圈费时间也不挣钱。还有就是夹持器来令片弹簧不复位等,这个只有自己检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泵是啥,能科普一下吗?

就是车把上那一套总成,油管之外统称上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帮楼主查了一下,有可能是里面密封圈问题,但是要看楼主有没有这个动手的能力,要是找维修店铺的话大概率让 ...

这个需要拆开修理,特定的工具是卡簧钳,里边胶圈柱塞弹簧是一套零件,有单独卖这套的,不过上泵的柱塞有好几种尺寸,买错了退货不够运费的……换之前还需要清洗泵体。

这东西只要出问题大概率就是整个上泵的做工都不咋地,所以我建议直接更换总成。

至于上泵总成的价位,20多的破烂有人卖,30多的将就货也有人卖,能用住的东西大概得卖50多块钱,标明某型号摩托车原厂的上泵才好使

网友:
雅迪起到换车,都没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拆开修理,特定的工具是卡簧钳,里边胶圈柱塞弹簧是一套零件,有单独卖这套的,不过上泵的柱塞有 ...

怪不得九号技师叫我换套上泵,九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怪不得九号技师叫我换套上泵,九十

没毛病,材料费加工时费,顺便还给你加了刹车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毛病,材料费加工时费,顺便还给你加了刹车油

你大意了,九十是材料,工时比材料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