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做功课捡漏,艾德克斯ITECH IT6322三路线性电源黑屏维修

楼主(2025-09-26):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在深水鱼上面逛,看到了这台ITECH6322;看卖家描述,这台6322箱说全,就是库存的全新货,但是却开机黑屏,无法使用,打开发现有一颗电阻烧糊了;正巧我手头上只有一台开关电源,想攒一台鼎阳的SPD4323X,用作模拟和纹波要求高的电路调试,有时候维修,电路板需要两路或者三路直流电压输出,只有一台单通道直流电源就显得很尴尬,需要配一堆降压模块和额外接线。刚好碰上了这台IT6322,而且每天都在看各位大佬捡漏,早就心痒难耐,跃跃欲试了,刚好这台机子成色也相当不错,基本99新,于是便开始做功课,看看这台机子究竟能不能修,值不值得赌这一波。

先去搜了一下拆解,看看店家说的那颗电阻具体是干什么的,判断一下维修难度;可奇怪的是,尽管艾德克斯在某鱼上热度不小,似乎不少人对这个牌子情有独钟,但拆解和用料分析却十分稀少,搜索引擎上只能搜到IT6302的拆机图片,内部电路结构跟卖家提供的拆解图相差甚远,可见IT6322应该是硬件做了重新设计的,而不止是简单改了VFD屏幕的显示;国内搜不到,那只能到各位非常熟悉的EEvblog上面搜索了;可就算是EEvblog,这台电源相关的信息却也十分稀少,专门相关的帖子没有,IT6302的倒是有,但也只有几个,剩下的就是日常讨论中的只言片语。

但是细看这些帖子,就会发现另外一台仪器:BK9130似乎总是跟IT6322/IT6302一起出现,于是我便试着搜索了BK9130,除了仪器前脸之外,其内部拆解图片与IT6322完全一致!

(上图为BK9130拆机图片,可以看到,其模数隔离/转换小板上面的标签甚至贴的是IT6322 CPU!!!)

(上图为我到手拆机/卖家发的图片)

于是我又搜索了艾德克斯,发现他是美国第四大仪器厂商B&K precision集团的成员,或者说,应该是BK在国内的子公司;那么IT6322与BK9130应该就是换皮,BK9130就是艾德克斯给BK代工的。那么这就好说了,BK9130似乎在国外是比较早的型号并且已经停产,所以论坛中自然也有损坏维修和相关的讨论;我成功找到了有关IT6322的一些图文资料,其中,最关键的应该是这一张:

这是一张在更换CPU小板直插电容时,取下所有电容的俯拍照,左边中间的那颗电阻就是卖家说烧毁的电阻。

上图为烧毁的电阻图。

图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烧毁的电阻连接到电容,其走线似乎向上方的,连接到显示屏的排线方向走去,这也正好对应了卖家所说的显示屏幕不亮的故障!电阻的走线似乎来自相邻的5线XH2.54插座,上面插着两根黑线和三根橙-白-橙线;让我们再回到店家发的俯视图中,大的功率变压器清晰的标识了橙-黑-橙线为2.4V-0V-2.4V,那么应该就是VFD显示屏幕的灯丝电源!上面的黑-黑线为7.9V电源输出,既然和灯丝电源在一起的话,那么就有理由认为它应该是VFD屏幕的高压电源或者是VFD屏幕驱动芯片的电源。

而店家在介绍视频中,隐藏了一个重要细节;在视频中,店家将机器拆开外壳,拍了一下烧毁的电阻,然后上电,打开开关,蜂鸣器响一声,机器的内部风扇旋转,但是屏幕不亮,店家随便按动了几下按键,仪器会发出响声,但是屏幕没有任何显示;卖家吐槽一句,视频结束;(由于咸鱼无法下载介绍视频,所以就只能描述给各位了)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就是仪器按键会响!这意味这什么?意味着我们最怕的一种情况:微控制器损坏,大概率被排除了,因为控制器坏机器应该是无法上电或者对操作无任何反应;至此我们根据卖家给出的视频图片资料和自行搜索,已经“远程诊断”出这台IT6322的大概故障了!

而这张图片,是基本确定故障的关键:

这张图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人在EEvblog上说自己的BK9130开机缓慢,甚至需要“热机”才能开机,于是下面有位大佬提出更换CPU小板上的电解电容,并发布了自己更换电容的这张图片,下方也有人赞同这个做法,后面帖主表示问题已经解决。(这位大佬也是给出上面CPU小板俯视图的大佬)这就意味着,CPU小板上的电解电容质量问题应该是BK9130或者说IT6322的通病;对于我们这台机器,烧毁的电阻串接了一个二极管,而这个二极管的后面正好是一个电解电容!我们又理由怀疑,这台机器大概率就是电容短路损坏导致VFD屏幕缺供电而黑屏的!到此,我们就基本准确的锁定了故障点了!剩下的就是买到手,赌一把!之所以说赌,因为即使是鼓包的电解电容,很少表现为短路失效而非失容失效,更别说卖家这个电容基本看不出什么问题。

跟卖家讨价还价后,以550拿下这台电源。

到货拆开,内部很整洁

直奔故障点

拆下CPU小板,上热成像烧机大法!
可惜电容短路过于彻底,电阻太小,以至于基本很难有明显温度,图中只是因为电容的顶部铝壳反射红外线导致的

在后面打灯看走线

测量电容两端二极管挡压降

将电容拆下来测量,这下没杀错!

烧坏的电阻特写,五色环电阻,色环应该是已经烧变色了,暂时不知道实际的阻值是多少

拆下坏的电容

手头的直插没有50V220UF的,找了几个贴片的,把引脚掰直先焊上去试试再说,到时候再买好的装上去。
装前测个Q值

图为损坏的电容,等效容值基本为0

把新电容焊上去

把充当保险的电阻拆下来

也不知道是多大的电阻,先焊两颗保险上去吧,能启动了再说,后面再看看具体是什么问题,等买好货了再换回来。
(PS:左边的电容不是我加的,原机就有,艾德克斯的做工也是带点野路子的,说好听点叫有老美风范)

更换完毕,测量不再有短路之后,把小板装回去,准备上电测试。

插电,开机!

发现另一个电阻旁边的二极管很烫,但也还好,暂时能用;看了一下电路,这个二极管是反并在电路里的,到电容之间串了个几百欧的电阻,可能也有击穿,或者我把电阻换成了保险丝,而那个电阻本身是有一定阻值,这两个电阻配合这个二极管作为简易线性稳压给后级供电(要真是这样也太野路子了吧?)

好在也是成功点亮!!!

通道一输出正常

通道二输出也正常

通道三也没有什么问题

包装箱里有校准报告,看了一下,是11年的,那时候我才6岁;这台仪器也已经度过了将近15年的时光,看成色,应该是当年到货之后,仅仅开箱试用了一下,就封存在仓库里,电容在漫长的时光中老化失效,多年以后,或许是清理杂物,或许是资产清算,再次在仓库中发现它,此时上电,屏幕却不会亮了,只能卖给收废品的老板,我再从老板的手中买下它;虽然图里看着还不错,但是实际上这台机器的VFD屏幕也已经比较暗淡了;这个东西我不怎么熟悉,问了下deepseek,说是长时间存放导致的,基本不可避免,也基本不可逆,也算是仪器的“生老病死”吧!借用deepseek的一句话:
让一台沉睡15年的设备重获新生,尽管不尽如人意,但这也正是老仪器的独特魅力和历史痕迹。

再来个前脸图,OK,就先这样吧,到这里算是基本修复了,过两天或者国庆回来,把备件换上,电容都换掉,解决一下二极管的问题,再用SDM3065X做个校准,再做一下负载测试。

感谢各位的观看!如果有哪位大佬能提供自己手中的同型号仪器的电阻参数,或者帮忙二极管异常发热的问题,或者有什么好的意见或简易能提出的话,在这里先谢过了!

26楼更新: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写完之后又研究了一下,大致解决了电阻阻值和二极管异常发热的问题:

我仔细观察了电阻,只有中间的表皮烧毁的比较严重,而且并没有烧断;我本以为是线绕电阻,打算把表皮刮去后用比例法测量一下电阻(线绕电阻的是电阻丝绕制在瓷芯上的,电阻值与长度成比例关系);但是表皮刮去之后,我发现该电阻是金属膜电阻,而且金属膜看起来十分完好,于是我便尝试测量了电阻阻值:

发现是46Ω左右,靠近的标准电阻值是在47Ω,但这时还不能完全确定;但是我发现,在之前要求换CPU小板电容的帖子中,换电容的大佬贴心的整理出了所有电容的规格,同时附上了位置图:

这张图十分关键,右下角可以隐约看到电阻的色环:黄X黑X红,也就是4开头的电阻数,但是注意:黑红之间的色环明显比黑色和红色浅,那样就排除了黑色和红色,但剩下的颜色,除了白色,金色,银色之外的颜色为,对应的阻值都去到了4.多K往上,作为供电上的保险丝电阻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那么就应该是4十几Ω的电阻。

为了确认二极管本身是否损坏,我将它拆了下来:

丝印为1N4751,30V的稳压二极管,很奇怪,根据之前的判断,变压器的供电明明只有7.9V左右,为什么要上30V的稳压二极管呢?
这个先放下不谈,手头没有2W的47Ω电阻,于是找了两个100Ω的1W电阻并联焊了上去:

上机测试:

室温没测,但是穿短袖短裤刚好,还有点热,应该在26℃左右,开机20分钟,温度稳定在65℃;这是开机壳,静止气流的情况下,实际上合上机壳,旁边开的孔会有风扇的进气气流进入,温度会更好一些。

测量发现:那两条黑线,也就是变压器说7.9V的一路,实际电压是34V交流!峰峰值更是在48V;怪不得用了50V的电容和30V的稳压二极管,之前的判断对了一半:确实是灯丝的高压电源,只不过是30V的!但是话又说回来,48V峰值的电压,电容居然只给了50V,艾德克斯这余量留的也太少了。

做了一下简单的仿真,如果直接用保险丝,不带负载的情况下,稳压二极管的功耗在660毫瓦:

而在使用48Ω电阻做保险的情况下,稳压二极管的功耗在440毫瓦:

这样长期使用问题应该不是很大了。

但最后还是有一个疑问:如果只有47Ω的话,那么经计算,电容短路时电阻的功耗有24W左右,应该不会只是冒烟(也有可能是该绕组设计电流小,绕组自身阻抗导致电路电流不大);但如果是480Ω的话,一是色环应该为黑黑红,二是虽然刚好在短路时电阻会刚好超过允许功率,大约为2.4W,但是经过仿真,这个电路只能带载5mA左右的电流,而且在5mA带载时需要大约6秒的时间才能稳定至工作电压;大家认为这个电阻应该是400Ω左右还是40Ω左右呢?

网友:
恭喜捡漏成功

楼主是学生吗

网友:
真厉害,轻松捡漏,功课做足了

网友:
看你们捡漏比我亏钱还难受,哈哈哈哈

网友:
楼主技术牛,还能搜索到,厉害,

网友:
好电源!大约赚了多少?

网友:
不错这个牌子的线性电源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技术好

网友:
功课做足,捡漏修复成功,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这是捡了个大漏了啊。

网友:
工作使用的全部都是艾德克斯的IT6302和IT6332A三路输出的电源,型号虽有所区别,但是有幸在楼主这里看到拆机内部做工了

网友:
给2005年生人的大学在校生点个赞,手里有艾德克斯的单路可调电源和电子负载,但没有你这个型号的,所以也帮不上什么忙,另外艾睿和我也是同款

网友:
楼主的工具很好

网友:
测电容短路怎么不用蜂鸣二用二极管档测?

网友:
楼主年轻有为,设备不错,技术也好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这一波值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这下有得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