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小山拆解:来个JD688S石英钟机芯,受伤的躯体里塞满了齿轮,横七竖八

楼主:
哎,怪只怪当时太想大力出奇迹,没有仔细卸掉六角螺帽,不然也不会悔恨至此。

某建筑物一角,静静躺着一个不织布十字绣画面的玻璃面板挂钟,看着指针挺好看,敲破了玻璃取机芯。。。时间紧迫,不顾一切就直接拔掉

死咯,机芯是下来了,但是塑料外壳有一块破损。

硬撑头皮带回办公室吧,找个小塑料盒盖子,试着打开机芯看看

品牌:JD688'S(不认识啊)
供电:一只5号AA电池
秒针:红色
时针与分针:黑色桃心镂空纹

打开容易,可是却没仔细记住,散的乱七八糟,试着用尖嘴镊子慢慢恢复,好像发现秒针那个轴与机芯连接的部位同样还有断裂

算了,不修复了,随便拍点照片,齿轮和指针用个水果手机清水套盛放先,日后说不定还有用途(免得被挤压变形坏了,不过现在也没有弄平整,罪过罪过)

那个破损的外壳就丢垃圾桶得了,用不上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A:
线圈太瘦了绕满还兴许能行。

网友:
有外壳的话,换个机芯,又能满血复活……

网友:
楼主啥都拆,重点码字也厉害

网友:
”日后说不定还有用途“,这是典型的垃圾佬啊...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网友: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慢慢拆坏不了,是有点可惜了。

网友:
名副其实为了发帖

网友:
线圈留着还有用

网友:
把这个换成8025

网友:
换个机芯,,,谢谢分享

网友:
以前拆过,拆了就装不回去

网友:
只有区区的几圈导线,
区区表示圈数少,导线有可能是铝线?

网友:
看logo是福建佳丽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这个是他们的低端产品,看线圈功耗可能在1200微安上下,一节南孚估计也用不了5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圈太瘦了绕满还兴许能行。

这种机芯即便给线圈绕满了功耗估计也300来微安

网友:
线圈不够饱满。

网友:
这种垃圾机芯没有换的必要

网友:
线圈太瘦了,不像以前的电子钟了

网友:
这个可利用的也就电路板了,晶振都不知准不准。

网友B:
看看里面大概原理,最多绕满线圈当备件。以前康巴丝机芯质量好,现在有说不能用碱性。换天王星等好机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里面大概原理,最多绕满线圈当备件。以前康巴丝机芯质量好,现在有说不能用碱性。换天王星等好机芯。
...

COMPASS的机芯是真的强悍。
不过这个低端机芯都不想修理了,有空研究一下齿轮系还行,毕竟不像从前玩机械表(国产7120机芯以及宝石花、北京、钻石等轮系稍微熟悉一滴滴了,部分机械闹钟也有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