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HK280-22GP终于改可调成功,可调0-27.2V

楼主(2025-09-26):
正面拆除部份:
C26、C31、C25、C30、C33、C35、C29、C61、C34
L5、L4、L3
IC3
Q6
D17、D16、D15(消特基)、D18
R29、R57、R60、VR1
FL3
背面拆除部份:
R46、R47、R122、R123、R61
D19、D20、D21
无用的线拆除:风扇电源线、灰线、紫线
改:
C34位置安装一个63V220uF电容
5700的1脚接4.6K和1.3K电阻到地(1脚不好焊接,可接在可调电阻VR1的位置,4.6K和1.3K我是从电源上拆下来的电阻)
5700的2脚接接5.6K电阻(也是从电源上拆上来的)到10K电位器的动点(中间脚),电位器的另外二个脚分别接地和5700的13、14、15脚(通的)
接的电阻值大小会影响调压的上限,当前可调到27.2V,基本够用,啸叫几乎没有,在24V左右时会有轻微的声音

楼主:
2脚底部焊上容易掉,我是直接在正面焊在了7500的第2脚,这样底部不需要过多的焊线

网友:
板子上还很多锡渣没清理干净啊

网友:
厉害,感觉厉害的大佬,等级都不高

网友:
焊工改提高了

网友:
可以把变压器重新缠下提高电压

网友:
看来楼主是花了不少功夫,这类电源就是体积大了点,而且电压低了些。

网友:
哈哈,飞线小能手

网友:
输出滤波建议用固态电容,那些所谓的绿皮金字电解有些就是普通电解套一个好看的皮而已,根本不是高频电解。

网友:
楼主手艺高超,如果结合电路图介绍,那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能提供一下电路图吗?

网友:
板子上还很多锡渣没清理干净

网友:
改造的方法很实用啊

网友:
膜拜懂技术的人

网友:
入门了就很容易,不过,帖子太多,也很烦人,有些人写的比较主观,乱猜想

网友:
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
我也改了一个当时挺好用的,现在输出电压不稳且调整电压时电压跳变,不知哪出了问题。

网友:
折腾要一定的时间与走线路。